"求助"硬件高速计数器特性

楼主(2007-08-20):
恳请指教:为何台达PLC的硬件高速计数器无法使用呢?只能使用程序中断型计数器,无法进行AB相计数,
所用PLC型号为16EH00T2,用WPL软件编程.

网友A:
看情形你像是选择通过特殊标志位控制计数器的启动/复位,而不是选择用输入点,查看一下编程手册的高速计数部分对特殊继电器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