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关于电磁阀线圈问题

楼主(2007-08-21):
我公司抓斗用的交流电220V接在直流220V\30W的电磁阀线圈上,也可以用,只烧毁过一次.想请教各位大吓下,交流电磁阀线圈和直流电磁阀线圈到底能否互换使用?

网友A:
线圈为什么有交流和直流之分?肯定有利有蔽.烧毁过一次就会有第二次.

楼主:
你的回答跟没有回答一样?我问你电机为什么有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之分呢?真的是无语

网友B:
交流产生的磁力大,响应速度快。就是功耗大,容易烧。
直流的力小一点。

网友C(2008-01-12):
这里可以解决线圈烧毁问题在于www.hnkld.com

网友B:
直流的符合安全需要,但是吸力,反应速度差点

网友D:
互换可以,但是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产生的电磁力基本相等,能够满足阀的动作阻力才行,那么,互换的两种电磁阀线圈的规格产寸,瓦数等参数就不一定是一样的了。

网友E:
我认为不能吗!有的在液压控制系统,采用电解电容对电磁阀线圈放电,使电磁阀吸合,导通液压系统,这时采用交流电磁阀能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