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DPLSV指令求助

楼主(2007-08-21):
DDPLSV K-100000 Y0 Y2,执行这条指令后,伺服电机反转几圈,编码器分辨率是137012/转?这条指令实际上是什么意思,-100000是脉冲频率,Y0是输出装置,Y2是动作方向,但是脉冲个数是多少?

网友A:
没有这个参数,你要定位就不用选择这个指令

楼主:
不用定位,但这条指令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就是发出 频率为 100KHZ 的脉冲 方向 -

楼主:
那脉冲个数是多少,伺服电机转几转?

网友A:
不要定位,那需要确认脉冲个数干什么?

楼主:
那执行这个指令后伺服电机动不动?

网友A:
使用这个指令,伺服电机转动,只是不能停止在预定的位置。

楼主:
但是执行这个指令后,伺服电机不动作啊,到底是哪里的问题?伺服放大器也没有报警。

网友B:
那你看看伺服控制器的设置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