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请教:下载程序的问题?

楼主(2007-08-21):
以前用过Easyview的屏,程序下载完成后,不用什么操作会自动跳转到画面。但是现在的屏,下载完成后需要点击“JUMP TO Application”或者复位才能跳转到窗口画面。请问,是硬件改动了还是哪里需要设置?

网友A:
软件没设置好

网友B:
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吧,我一直在用WEINVIEW这个软件,都是下载之后直接启动画面啊,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情况,请加我的QQ:470331240,我将为你详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