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故障

楼主(2007-08-21):
6RA70经常报FO67故障,环境温度也很好.
不知为什么

网友A:
环境温度好,不一定散热片温度就不高的,可能是散热片温度过高吧。
也有可能是测温电阻有问题

楼主:
是啊
这种故障就是在刚一起动容易出现
对了
我想换掉他
可是参数我没有把握设定准确
因为我用在造纸机复卷机上
请教

网友B:
一检测有问题,需要确认如果就是有问题可以屏蔽故障.

二就是温度高,可能是由于散热不好或者是螺丝松动,可以在报故障后停电是一下温度.

楼主:
zDQ哥问一下怎样才能屏蔽故障

网友C(2008-06-25):
检查一下侧温元件是不是好使?

网友D:
除尘吧,机器是不是太脏了风扇风量不够

网友E:
检查风机运转是否正常,散热器灰尘,测温元件是否正常,我遇到过此故障是励磁板电子元件故障造成,你所说的问题。风机电源与检测风机电流原件都在励磁板。建议更换励磁板。

网友E:
查看6RA70的R13此参数是监控变频散热器温度的,绝对保证变频环境温度。

网友F:
用手摸下散热器表温看看,不高的话应该是传感器坏或检测电路坏了,可以屏蔽掉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

网友G:
更改P821故障信息的解除,选择相应的故障即可,如为F067

网友H(2008-08-06):
风机方向没有装反吧!

网友I(2008-11-01):
1、风扇问题

2、温度传感器

3、环境

网友J(2010-10-27):
本人有6RA70说明书(包括两张软件盘),多份。有需要联系:15240026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