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SY指令和DRVA指令

楼主(2007-08-21):
我现在要用 三菱PLC和伺服 做定位控制的话, PLSY 和 DRVA 这两个指令 用哪个比较好!

网友A:
两个都可以,DRVA速度不可以改,PLSY可以改。

楼主:
哦~!!  这样啊!!
那就是 PLSY可以写成:
PLSY D0 D1 Y0

DRVA 不可以 是吧?

楼主:
在定位精度方面  这两个指令有什么差别吗?

网友B:
DRVA是绝对定位指令,在某些情况下应用更方便,至于定位精度没有差别。

网友C:
请问一下,若用drvi和drva指令,那默认的速度是哪个呢?d8146?

网友C:
速度应该都是可调的

网友D:
加减速方式不一样

网友C:
不是梯形控制吗?

网友D:
plsy无加件速,DRVA有加减速,而且并不一定是梯形加速,DRVI,DVRA都有启动/结束频率,如果启动/结束频率大于“0”的话,就不是梯形加减速

网友D:
PLSR才有加减速的,不要搞错了

网友E(2009-05-02):
当三菱PLCFX1N在用drva或者plsr没有发脉冲中断时,下次在发脉冲时就没有脉冲输出就死机了,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F(2010-10-26):
学习drva中,多看资料

网友G:
说句老实话,用步进电机做高速定位有点不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