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OP人机与单片机通讯

楼主(2007-08-21):
求助,我现在想用MSC1210单片机和台达的DOP人机通讯,请发一些单例子给我。谢谢

网友A:
首先需要确认你的单片机支持的通讯协议格式,这样才能谈到通讯。
如果当前单片机还没有编写通讯协议,建议选择modbus,这样可以和大多品牌人机直接通讯

楼主:
我现在选择的是modbus,但是和单片通不上,希望得到一些台达人机和单片机通讯的例子。谢谢各位    SX126008@126.COM

网友B:
这与台达人机没有什么关系,你先让你的单片机可以与PC通讯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C:
先用串口软件往里面写数据看看单片机是否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