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數據轉移問題

楼主(2007-08-21):
我有一fx1s-30mr(已連接F-930觸并),及另一PLC fx1s-10mr.
因PLC不支持 1觸并2 PLC
請問可否利用F-930觸并輸入數據,通過fx1s-30mr而寫進另一PLC fx1s-10mr.
(可否利用fx1s-30mr輸出接點及fx1s-10mr輸入接點完成上述數據傳送).

楼主:
我有一fx1s-30mr(已連接F-930觸并),及另一PLC fx1s-10mr.
因PLC不支持 1觸并2 PLC
請問可否利用F-930觸并輸入數據,通過fx1s-30mr而寫進另一PLC fx1s-10mr.
(可否利用fx1s-30mr輸出接點及fx1s-10mr輸入接點完成上述數據傳送).

我的目的是希望PLC運行時,可修改fx1s-10mr數據寄存器內4個數值.

謝謝

网友A:
我觉得你应该这样想,首先让这两个PLC的数据能够互相通讯,那样对你写PLC程序和你现在遇到的困难都可以轻松解决了.

网友A:
假如你不想过那关,那就这样吧,你把你想修改数据的及需要即时修改和观察的数据交换的程序部分统一写入一个PLC,其它的动作部分放入另一PLC,用主PLC的开关信号去启动从PLC的动作部分的程序...而数据统一管理,与触摸屏进行交换...

网友:
把两台PLC并联连接形成网络,它们之间自动通讯,你只用把数据通过F930写进一台PLC,就会自动写进另一台

网友B:
两台PLc用485通讯模块连接,屏与主PLC连接,通过PLC通讯将数据写入另一个PLC

楼主:
首先多謝,風箏和綫兄,yangzi兄,流逝泉兄,的幫助.
已決定使用三位建議的plc并联连接模式.
現有一些問題:
對應位址(在fx1s情況下)是否如下

FX1S-30MR       FX1S-10MR
M450------------M450
          至
M499------------M499  (50點)

D240------------D240
        至
D249------------D249  (10點)

网友A:
vickie chan:(FX1S)
不好意思,昨天有点事,所以现在才看到啊:
你是采用并联形式RS485的形式:
内辅继电器交换的是
主至从站:M400-M449 (50点) 从至主站是:M450-M499(50点)
内部数据寄存器的是:
主至从站:D230-239 (10点)  从至主站是:D240-D249(10点)
主站须让M8070=1,从站让M8071=1
通讯时间较长哦,大概为7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