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层恒压供水问题

楼主(2007-08-21):
    我的客户现在是13到21层的宾馆客房用水,要求是9.4公斤。我们的变频是用于一个18.5KW的冷水泵供水。现在的情况是压力表一直在9.2-9.6公斤间不停来回摆动。变频器的参数已经修改过多次,均不能解决。压力表昨天也重新换过,情况如故。由于水压不稳,造成客房洗澡水忽冷忽热,我们都非常着急。请问谁遇到过此类情况,如何解决?急!!!如能解决,我届时请客道谢!!!

楼主:
    现在可以肯定不是变频器的问题。有同事说是管网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请有经验的朋友多多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干扰?

楼主:
肯定不是

网友B:
如果不是变频器设定的问题的话,考虑一下是不是在管道中有积气的现象。到最高层的末端放放水看怎么样?

楼主:
这是个用了多年的老管道,应该不会有积气的情况

网友C:
可能有干扰,反馈信号线有屏蔽吗?

楼主:
客户这里没有二次泵房,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目前这个问题怎么能解决呢?上二次泵的话,也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解决呢?

网友D:
我们也做过跟你相同的项目,分低区供水和高区供水两套泵组,高区那套和你一样,压力很稳定。你有没有多台泵同时运行的情况?如果这样,要检查逆止阀是否是好的?从水泵和管道,变送器方面想一想。我听说什么样的管道,不同的安装方式应该选不同的逆止阀

网友E:
你的压力炉是不是体积太小了 ?

楼主:
zhxl:客户这里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分低区供水和高区供水两套泵组).那你们当时是如何处理的呢?如果是逆止阀、变送器等原因的话好办,如果是管道的问题是不是就麻烦了?!

网友F:
看看你的变频器的频率在变化没有?如果在变化,那可能就是你的压力信号受干扰,不稳定造成的。如果变频器的频率没有变化波动,那就是管道有问题。

楼主:
现在问题还是没解决。
wcm:什么叫恒压供水控制器啊,你说的是DB2000供水控制器吗?那要一拖多时用的,跟这个没关系,这是一拖一的。

网友G:
你的变频是否用的PID恒压控制?如果是的话,你说的现象有可能是系统振荡,可以修改PID的参数来消除系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