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220。星形/三角形。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8-21):
   我前天买了一台电动机,铭牌上标明接法,380/220,又是星形/三角形。我当时没在意,拿回来接线才发现,请问各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哈哈
380V接星形接法
220V接△接法

普通供电都是380V,就接星形接法,
如果到小日本,三相220V,接△接法

楼主:
哦!
我知道了
日本的电压单相是110V。3相是220V。
谢谢!

网友B:
380V接星形接法
220V接△接法

网友C:
下面引用由xiao dong在 2007-8-21 11:32:00 发表的内容:
  380V接星形接法
220V接△接法
--------------------------------------------------------------------------------------------

网友D:
380V接星形接法/220V接△接法

网友E:
典型的进口电机,我说给老师听还不信呢。

网友F:
国产的也有

网友G:
4KW以下的三相鼠笼电机就是这个规格.

网友H:
因为380V的电压用星形接法,每相绕组上所得到的电压为380除以根号3

网友I:
也遇到过,开始没注意,差点烧了电机

网友J:
普通供电都是380V,就接星形接法,
如果到小日本,三相220V,接△接法
======================================================
日本的电压单相100V;三相200V!

网友K:
4KW以下的3相点击都是

网友L:
赵工说的对

网友M:
弱弱地问:我国有三相220V供电么?如果没有,电动机这样大批量生产是为出口准备?或是三相绕组首尾端全部到接线盒,便于测量?
如果上述考虑全部错误的话,是否可以在电动机内部就接成星形,仅有3个出线端,使接线方便。

网友N:
不会吧?星接如果是380V而角接是220V的话,那星角启动还有什么用?我记得是星接是220V角接是380V

网友M:
回楼上:
您记混了。 星角启动要点:角接380V运行的电动机(各相绕组380V),启动时接成星形,是为了让各绕组电压220V降压启动(三相电源电压380V不变),减小启动电流,降低对电网电压的影响。
“星接是220V角接是380V”,要理解成各绕组启动星接220V,运行角接380V。 原贴要解释成:三相电压380V时,电动机接成星形;三相电压220V时,电动机接成角形。

网友O(2009-09-09):
大家都有才。。谢谢大家了

网友P:
这种电机在国内是不能作为星三角启动用,只作为两种电压通过接线的变化可以两种电压通用一般都是小型电机。中大型电机用于出口,国内可以用作星三角启动的笼式异步电机额定电压是交流660V/380V。

网友Q:
我国有三相220V的标准吗?

网友R:
大家注意 不是三相380或 220 应该是相电压380或220

网友S:
我才知道小日本用的三相电是220V的.怎么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