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咨询下

楼主(2007-08-21):
        我需要给24VDC设备提供空气开关,不知道由没有额定工作电压为24VDC,电流6A的 空气开关啊 ?最好是施奈德,,我找了半天没发现有郁闷!!

网友A:
普通DZ47-60断路器就可以
也可以用其他微型断路器
我这里就是DZ47-60/1P

网友B:
你在哪里的??
我是苏州有的
dxue@flowserve.com

网友A:
DC24V 可以用普通AC220V的断路器
我公司设备控制24V就是DZ47-60的

还有 ,电摩上面有的短路保护也是应用DZ47断路器保护

断路器工作电压   交流时必须低于额定电压,如400V断路器可以控制400V以下的交流电(当然断路器控制电路电压必须在额定范围内)。
直流控制由于 交直流电灭弧原理不同,控制交流400V的断路器只能够控制比较低的直流电。
如PLC输出继电器,控制交流可以AC250V 2A   控制直流最大也就DC30V 2A

楼主的DC24V 6A电流 完全可以用DZ47等普通断路器替代

网友A:
我公司直流电 DC220V 30A电流(控制2台直流电机),就是使用CJ10 40A接触器
使用8年,就更换过一次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