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灯功率偏大如何外处理

楼主(2007-08-21):
节能灯功率偏大如何外处理,如18W标称时,实际测量功率为36W。如何处理?

网友A:
你就不会换个小的吗

网友B:
把磁架中间的纸片减簿点

网友C:
在我企业用的电子节能灯(3U~4U或螺旋管)大部分是标定功率大,实际测量(用电表+调压器)比如45瓦的节能灯实际耗电只有28瓦。我不知你是怎样测的,用测量电流的*电压肯定是错了,节能灯的功率因数到不了“1”用功率因素钳型表,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同意楼上

网友E:
还没遇到过,也不知如何处理,顶一下.路过

楼主:
P=I*U*cosΦ
比如标称11W,而用专用仪器测量,实际测量功率为18W。应该是电子线路有问题。如何处理。江云,梦雷是有一定道理。但不知道还有什么原因?

网友B:
你是做节能灯还是?如果是做就地方多着呢,电阻。电容。线圈都有问题的,若是买来的把那间隙调到合适就可以了

楼主:
看见一个朋有在维修,测量。他是生产节能灯的。

楼主:
为什么没人说是一两句?

网友F(2009-02-19):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仪器做测量,如果测量结果是正确的话,有一种可能是供电电源的质量不好,有比较大的谐波,那就要考虑加谐波滤波器,现在滤波器的品种很多,你可以去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