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温度异常真因难查!

楼主(2007-08-21):
  我公司用的一套OMRON温控系统,控制六台加热器对风管加热。上周生产中,在加热完毕后突然报警,PLC显示温度异常。现场人员关机后重启后一切正常。事后检查温控系统,没发现温感松动或断线,接头也很紧固,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六只温感连接到温控器之间用了个中转箱,转接线没有屏敝,有影响吗?

   几个月前发生过类似故障,现在上面要报告,又不能用听不懂的东西忽悠人家,搞不好还要提供个长久对策,所能麻烦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不太好查
观望中

楼主:
 大家帮帮忙啊!有谁踫到过这类问题么?

网友B:
附近有其他设备没?估计是干扰,换屏蔽线试试

楼主:
我也怀疑是干扰,它的六个温感通过1个转接箱后由一条未经屏敝的普通电缆连接至温控器。
 但是附近没什么大型设备,而且干扰可能性多大也是难题呀。

网友C:
干扰,估计是电源方向的,加净化电源?电磁干扰也有可能,加屏蔽最简单

网友D:
如果还没解决,那就牺牲一下,可以考虑加班检测,在休息时间,生产设备都没有开机的情况下,运行温控设备看看运行效果,故障是否重复.

另外,通讯线缆和电力线缆布线状况如何?分开线槽了吗,距离多远,线槽是否是金属的,有无接地,通讯线缆屏蔽层怎么处理的?

网友E:
最好把通讯线和供电线给分开 因为 这样的干扰很大,我们公司的一个项目在清华大学做的。就是因为干扰的原因所以就是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所以这是施工常识 肯定要避免 的

网友F:
最好是都换成屏蔽线,PLC反应异常时,温控器显示是否有变化?通讯方面的干扰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G:
加屏蔽线的化 一端的屏蔽层要接地,不然 加了等于没加

楼主:
多谢各位!己改装成屏蔽电缆了。也没出现什么问题了。估计如各位所讲的干扰问题了。

网友D:
如果改用屏蔽线缆后问题解决了,那还需要注意屏蔽层的接地,建议不要浮空或者接到开关电源的GND上,这些都是临时措施,最好找一个比较干净的接地点,免得以后又要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H:
你真幸福啊!!
接地就能搞定了
我 什么办法都想到了
接地、屏蔽、改直流蓄电池供电、更换模块 \用温度变送器 就差把机组停了!!!!!

网友I:
to kisgoby
现在怎样了,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解决,描述一下现场,大伙儿一起来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