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频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7-08-21):
单相变频器电源是220V,但输出是3相,是怎么回事,请多指教!!!!!!!!

网友A:
交流-直流  -交流
单相交流电整流变直流和三相交流变直流一样

网友B:
是一样的

网友C:
交-直-交变频啊,就是输如330V(420V)的直流点输出还会是3相交流。

网友D:
上面的答非所问

网友E:
变频器的原理都是交-直-交,单相输入的用的单相整流;三相输入的用的三相整流,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F:
 曹大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26 17:03:00
    变频器的原理都是交-直-交,单相输入的用的单相整流;三相输入的用的三相整流,原理是一样的!

同意

网友G:
但是有一点:220v输入的变频器输出最高电压也为220v 三相。

网友H:
三相变频器很多输入断一相在负载不重的情况下变频器能正常运行

网友I:
楼上的不懂就别说,先了解原理后发言

网友J:
没听说输入是单相的变压器,能输出三相电?请说清楚让大家学习学。

网友K:
下面引用由曹大平在 2007-8-26 17:03:00 发表的内容:
  变频器的原理都是交-直-交,单相输入的用的单相整流;三相输入的用的三相整流,原理是一样的!
--------------------------------------------------------------------------------------------同意,电源是供电的,都要变成直流供后部电路使用.

网友G:
单相输入,三相输出,我现在在用。

网友L:
 交流-直流  -交流
电压低可以用倍压整流

网友M:
单相主要用于容量较小的场合。

网友N:
我们也在使用,交流单相220V输入,交流三相220V输出。台达的

网友O(2010-08-11):
单相变频器输入是220V,输出相电压应该是220V,线电压是380V。我想单相变频器的初相位是相同的,只是脉冲宽度导通时间进行了重新整定。    ·····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