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ROFIELD BUS组网时,其物理拓朴结构是不是所有的站点都并联在两根信号线上面的?

楼主(2007-08-21):
西门子PROFIELD BUS组网时,其物理拓朴结构是不是所有的站点都并联在两根信号线上面的?

网友A:
形容上恰当,但不是并联,一般的网络书籍有这方面的介绍, 像DAISY CHAIN, BUS, STAR....

楼主:
我是说物理连接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A:
是这样的,看上去和并联一样,如果是改造项目,甚至可以把4-20MA的端子改成总线, 但新项目还是按标准去做.而且要非常注意屏蔽在物理连接中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