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基本回路:

楼主(2007-08-21):
液压基本回路是指由某些液压元件和附件所构成的能完成某种特定功能的回路。任何液压系统均可分为若干个液压基本回路。对于同一功能的基本回路,可有多种实现方法。需要注意的是:对回路中所用的液压元、附件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必须确切掌握,并结合液压系统工作过程中各个工况予以具体分析,看所选用的元、附件能否满足回路工作是的需要。在有的液压回路中,要求同一个液压元件有时作为液压泵,有时又作为液压马达。很明显,并不是所有的液压泵或液压马达都能满足这一要求。

压力控制回路 速度控制回路 方向控制回路
调压回路 节流调速回路 换向回路
减压回路 容积调速回路 连续往复运动回路
增压回路 速度换接回路 锁紧回路
卸压回路 二次进给回路
平衡回路 增速回路
保压回路 减速回路
卸荷回路
背压回路
缓冲回路
多缸动作回路 液压马达回路 其他液压回路
顺序动作回路 液压马达串并联回路 用液压马达启动的回路
同步回路 液压马达调速回路 尾部张力控制回路
互不干扰回路 液压马达制动回路 多工况回油冷却回路
多缸串并联回路及卸荷回路 液压马达浮动回路 用保护门的安全回路
补油和冷却回路 更多的回路……
下面是压力控制回路介绍:

下面是压力控制回路介绍:

调压回路是指调定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使其不超过预先调好的数值或使系统的工作压力保持恒定。调压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溢流阀调压,另一种是采用相应形式的变量泵进行调压。后者一般再接入一个溢流阀作为安全阀。
(1)压力调定回路。
  该回路是调压回路中最基本的回路。溢流阀的调定压力必须大于或等于液压系统执行机构的最高工作压力和管路上各种压力损失之和。
(2)远程调压回路。
  主溢流阀1调定系统的安全压力,和主溢流阀1的遥控口相接的远程调压阀2对液压泵的工作压力起远程调压作用。
(3)比例调压回路
  比例溢流阀的工作压力与输入的电流成比例。根据液压系统的工作要求,调节输入比例溢流阀的电流,即可达到调压目的。
(4)多级调压回路
  主溢流阀1的遥控口通过三位四通换向阀分别与远程调压阀2和3相联。换向阀中位时,系统压力由溢流阀1调定;换向阀左位时,压力由远程调压阀2调定;换向阀右位时,压力由远程调压阀3调定。换向阀的泄漏量要小,否则影响调压。也可以用两个截止阀代替换向阀4。
(5)双压回路之一
  活塞右行时,远程调压阀2的进出口均为高压,阀2不起调压作用,系统工作压力由溢流阀1调定。活塞左行时,阀2出口通油箱,此时,系统工作压力由阀2调定。阀2的调定压力比阀1要低,否则,阀2起不到作用。
(6)双压回路之二
  活塞右行时,系统工作压力由溢流阀1调定,活塞左行时,压力由溢流阀2调定。溢流阀2的调定压力要比溢流阀1的调定压力低。与图37·4-5相比,溢流阀2不能选用远程调压阀。在图34·4-5中,远程调压阀2却可选用溢流阀。
(7)恒压式变量泵调压回路
  当系统的工作压力发生变化时,恒压式变量泵能使其排量作出相应变化,以使压力恢复到给定值。图中的溢流阀作为安全阀用。
(8)限压式变量泵调压回路
  当执行元件既需要快速行程,又要实现工作进给时,可选用限压式变量泵作为油源。它能自动地在流量和压力两方面满足载荷的需要。
下面是压力控制回路介绍:

下面是压力控制回路介绍:

调压回路是指调定液压系统的工作压力,使其不超过预先调好的数值或使系统的工作压力保持恒定。调压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用溢流阀调压,另一种是采用相应形式的变量泵进行调压。后者一般再接入一个溢流阀作为安全阀。
(1)压力调定回路。
  该回路是调压回路中最基本的回路。溢流阀的调定压力必须大于或等于液压系统执行机构的最高工作压力和管路上各种压力损失之和。
(2)远程调压回路。
  主溢流阀1调定系统的安全压力,和主溢流阀1的遥控口相接的远程调压阀2对液压泵的工作压力起远程调压作用。
(3)比例调压回路
  比例溢流阀的工作压力与输入的电流成比例。根据液压系统的工作要求,调节输入比例溢流阀的电流,即可达到调压目的。
(4)多级调压回路
  主溢流阀1的遥控口通过三位四通换向阀分别与远程调压阀2和3相联。换向阀中位时,系统压力由溢流阀1调定;换向阀左位时,压力由远程调压阀2调定;换向阀右位时,压力由远程调压阀3调定。换向阀的泄漏量要小,否则影响调压。也可以用两个截止阀代替换向阀4。
(5)双压回路之一
  活塞右行时,远程调压阀2的进出口均为高压,阀2不起调压作用,系统工作压力由溢流阀1调定。活塞左行时,阀2出口通油箱,此时,系统工作压力由阀2调定。阀2的调定压力比阀1要低,否则,阀2起不到作用。
(6)双压回路之二
  活塞右行时,系统工作压力由溢流阀1调定,活塞左行时,压力由溢流阀2调定。溢流阀2的调定压力要比溢流阀1的调定压力低。与图37·4-5相比,溢流阀2不能选用远程调压阀。在图34·4-5中,远程调压阀2却可选用溢流阀。
(7)恒压式变量泵调压回路
  当系统的工作压力发生变化时,恒压式变量泵能使其排量作出相应变化,以使压力恢复到给定值。图中的溢流阀作为安全阀用。
(8)限压式变量泵调压回路
  当执行元件既需要快速行程,又要实现工作进给时,可选用限压式变量泵作为油源。它能自动地在流量和压力两方面满足载荷的需要。
1)用单作用增压器增压的回路之一
  增压器活塞右行时实现增压,增压器活塞左行时,液压缸2的活塞靠弹簧复位。单向阀的作用是实现补油。
(2)用单作用增压器增压的回路之二
  当换向阀切换到左位时,液压缸1的活塞右行,其右腔的回油进入增压器2的下腔,使增压器的活塞复位。多余的油经液控单向阀4和节流阀5回油箱。当换向阀切换到右位时,液压缸1活塞左行,随着载荷增加,系统压力升高,顺序阀3将被打开,于是增压器活塞下行,起增压作用。
(3)双作用增压器增压的回路
  液压缸4活塞左行时,液压泵先经液控单向阀向液压缸4的右腔供油。随着载荷增加,压力上升直至顺序阀1打开,于是双作用增压器2工作。只要换向阀3不断切换,双作用增压器就能不断地输出高压油。
(4)用液压泵增压的回路之一
  利用液压泵串联实现增压,而各级液压泵的工作压差又都在其额定值之内。图中泵Ⅱ由液压马达Ⅲ驱动,泵Ⅰ为泵Ⅱ和马达Ⅲ供油,供油压力由溢流阀A调定。系统工作压力由溢流阀B调定。
(5)用液压泵增压的回路之二
  与图37·4-18相比,液压泵2由电动机驱动。先起动泵1,然后再起动泵2。单向阀的作用是使泵2进、出口在起动时都充满压力油,也可防止泵2起动前在泵1供油的情况下成为液压马达。

楼主:
(1)用滑阀机能卸荷的回路
  利用滑阀机能为M、H、K型的三位四通换向阀,当其在中位时,油口P和油口O相通,可使液压泵卸荷。
(2)用二通换向阀卸荷的回路之一
  二通换向阀的进出油口接通后,液压泵排出的油经该阀直接回油箱。要注意二通换向阀的通过能力与液压泵的流量相适应。
(3)用二通换向阀卸荷的回路之二
  当二位二通换向阀进出油口接通时,变量泵即通过此阀卸荷。若二位二通换向阀进出油口不通,但使变量泵输出的流量很小,只用以满足系统的泄漏,从功率角度来说,变量泵也是卸荷的。
(4)用溢流阀卸荷的回路
  将溢流阀的遥控口通过二通换向阀与油箱相通。通过控制二位二通换向阀,可使液压泵工作或卸荷。二位二通换向阀只需要能通过很少的流量即可,但要求其泄漏量要小。对二位二通换向阀的控制可根据需要采用不同的控制方式。
(5)用锥阀卸荷的回路
  对大流量液压系统,泵的流量较大,可采用锥阀和小规格的先导换向阀的溢流阀组合,实现对泵的卸荷。当换向阀断电时,液压系统的压力由溢流阀B调定,当换向阀C通电时,因锥阀上腔通油箱,故液压泵排出的油经锥阀而卸荷。
(6)用远控顺序阀控制卸荷的回路
  当液压缸活塞接触工件,系统压力达到调定值时,远控顺序阀动作,使溢流阀的遥控口与油箱相通,液压泵卸荷。图中的蓄能器起保压作用。
(7)用液压缸的结构卸荷的回路
  当液压缸活塞运动到行程的终点时,液压泵输出的油可经单向阀流回油箱而卸荷。
(8)限压式变量泵卸荷的回路
  当采用限压式变量泵作为油源时,液压系统压力大于变量机构调定的值时,液压泵的流量自动减小趋于零,而实现卸荷。图中的溢流阀作安全阀。

楼主:
1)用节流阀卸压的回路之一
  当工作行程结束,换向阀首先切换到中位。此时,液压缸上腔仍为高压,通过节流阀卸压,可控制卸压速度。
(2)用节流阀卸压的回路之二
  工作行程结束,换向阀切换到左位,液压缸上腔经节流阀卸压。卸压过程中,因阀A被液压缸上腔的压力油作用而打开,故液压泵经溢流阀B卸荷,活塞不能回程。当液压缸上腔压力降至低于阀A的调定压力时,阀A关闭,泵的压力才能升高,活塞开始回程。(3)用电液换向阀卸压的回路
  通过调节控制油路的节流阀,控制换向阀阀芯移动速度,使阀口缓慢打开。液压缸高压腔因换向阀开始动作时阀口的节流作用而逐渐卸压。
(4)用三级液控单向阀卸压的回路
  图中P2腔与执行机构的高压腔相接。卸压时,控制油由油口K流入液控腔,推动柱塞向右移动,首先顶开球阀1,然后再顶开中间锥阀2,最后再顶开大锥阀3,逐步进行卸压。该结构反液控单向阀适用于高压大容量液压缸的场合。其油路见图37·4-24。
(5)用二级液控单向阀卸压的回路
  加压结束后,换向阀切换至左位,于是压力油先将二级液控单向阀中的卸压阀a打开,然后再打开主阀b,逐步实现缸压。采用二级液控单向阀卸压一般只适用于流量较小的场合,流量较大时应采用三级液控单向阀卸压。
(6)用溢流阀卸压的回路
  加压结束,换向阀A置中位。调节节流阀C可调整溢流阀B的开启速度,即调节了液压缸上腔的卸压速度。溢流阀B也可以作为安全阀。

楼主:
(1)用压力补偿变量泵保压的回路
  在夹紧装置等需保压的油路中,用压力补偿变量泵保压,可长时间保压,且效率较高。如把压力补偿变量泵改用定量泵,虽能长时间保压,但系统发热量大,很不经济。
(2)用辅助泵保压的回路
  当液压缸活塞右行时,1DT、3DT通电,大泵Ⅰ和小泵Ⅱ同时工作,以实现快速移动。加压以及保压时,1DT断电,大泵Ⅰ卸荷,由小泵保压,以减小功率损耗。
(3)用蓄能器保压的回路
  当液压缸中的压力达到设定值以后,压力继电器动作,使电磁换向阀断电,液压泵卸荷,而由蓄能器保持液压缸中的压力。保压时间,取决于蓄能器的容量和有关元件的容积效率。

楼主:
1)用直控平衡阀的平衡回路
  调整平衡阀的开启压力,使其稍大于立式液压缸活塞及工作部件自重在液压缸下腔所产生的压力,活塞部件则不会因自重而下落。活塞下行时,运动平稳,但功率损耗较大。
(2)用远控平衡阀平衡的回路
  远控平衡阀的开启取决于控制压力,与载荷无关。在活塞下行时,平衡阀被控制油打开,背压很小,故系统效率较高。但活塞部件有可能加速下滑,以致产生振荡,应采取相应措施。如在平衡阀的控制口接入节流阀等。
(3)用液控单向阀的平衡回路
  因液控单向阀密封性好,故锁紧性能好。如不串联单向节流阀,活塞部件下降时,液控单向阀可能时开时闭,引起振荡。接入单向节流阀后,可调整活塞部件下降速度,防止产生振荡。
(4)用液控单向阀与平衡阀的平衡回路
  在液压缸下腔与平衡阀之间接入液控单向阀,以丐到锁紧作用。当活塞下行时,液控单向阀开启,平衡阀起平衡作用。溢流阀A为安全阀,防止液控单向阀或平衡阀失灵打不开时,液压缸下腔增压发生事故

楼主:
(1)用压力阀加背压的回路
  在执行机构的回油路上接入压力阀,包括背压阀,顺序阀,溢流阀等,可产生一定背压,增加执行机构运动的平稳性。
(2)自动加背压的回路
  本回路用于液压缸载荷在行程中间从正载荷变成负载荷,并且载荷变动较大的场合。当换向阀A在右位时,压力油进入液压缸右腔,同时使阀B内的通路处于下面的位置,阀E被打开,使回油背压减少。在行程中间,载荷变为负值后,控制油压P1>P2,阀B切换至上位,因而阀E恢复调定压力,起背压作用。

楼主:
1)用溢流阀缓冲的回路
  用两个溢流阀分别吸收液压缸两腔产生的压力冲击,单向阀用于自吸补油。用于吸收压力冲击的溢流阀,其调定压力要大于液压泵出口处的溢流阀的调定压力,一般大5~10%左右。
(2)用顺序阀缓冲的回路
  在液压缸活塞向左运动时,如载荷突然减小,活塞将出现前冲现象,在液压缸回油腔接入单向顺序阀,可起到缓冲作用。该回路可用于液压钻床等液压系统中。
(3)用液控单向阀缓冲的回路
  液压缸下行时,为加压行程,并在行程结束后保压时间较长。当换向阀切换到左位时,压力油进入液压缸下腔,同时,经节流阀缓慢打开液控单向阀,避免液压缸上腔突然卸压而产生冲击。
(4)用电液换向阀缓冲的回路
  利用带有可调阻尼器的电液换向阀,可调整电液换向阀的换向时间,减小工作部件换向时引起的冲击。另外,具有“Y”型机能的换向阀也能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如液压缸活塞右行快到终点时,换向阀切换至中位,液压缸右腔的油经有关阀流入左腔,多余的油流回油箱。液体流动的阻力可使工作部件较平稳停止。
(5)用延长电液换向阀换向时间缓冲的回路
  在电液换向阀的控制油路上,串联接入减压阀和节流阀,调节节流阀,可延长换向阀的换向时间,从而减小工作部件换向时引起的冲击。
(6)有蓄能器缓冲的回路
  换向阀突然换向时,势必要引起压力冲击,吸收比冲击,可在冲击源附件接入惯性小、反应快的皮囊式蓄能器。其充气压力应等于蓄能器设置点的正常工作压力。
(7)用节流阀缓冲的回路
  当活塞向左或向右运动停止前,通过挡铁碰行程开关2或3,使3DT带电。节流阀1投入工作,活塞减速,达到缓冲目的。然后再使1DT和2DT均断电或切换,活塞便停止或换向。
(8)使液压泵缓慢升压的回路
  M型换向阀,其阀芯在中位时,液压泵卸荷蓄能器也处于卸压状态。当换向阀换向时,因从溢流阀的遥控口流入蓄能器的流量很小,一般为溢流阀额定流量的1~2%,故蓄能器升压需经过一定时间,液压泵升压也必然经过相当的时间。
(9)使液压泵卸荷缓冲的回路
  液压泵在高压下突然卸荷时,也会产生液压冲击。为减小这种冲击,在溢流阀的遥控口接入节流阀A,从而延长了溢流阀阀芯的动作时间,液压泵的工作压力变化也就比较平缓。
(10)用背压阀使调速阀处于预先工作状态防止前冲的回路
  当2DT带电液压缸活塞开始向右快进时,因背压阀A的作用可建立起调速阀稳定工作时所需的最小压差,当电磁铁3DT带电,活塞由快进转为慢进时,调速阀已经工作,故可减小前冲。
(11)用减压阀使调速阀预先处于工作状态防止前冲的回路
  液压泵起动后,压力油除经溢流阀A流回油箱外,还有一小部分油经减压阀B再经调速阀D流回油箱,调节减压阀B,可得到满足调速阀D稳定工作时所需的最小压差,从而保证活塞向右行程过程中,由快进转为工进时活塞前冲现象减小。

楼主:
(1)用单向变量泵的容积调速回路
  通过改变液压泵的排量来改变其输出流量,达到调整液压缸活塞速度的目的。活塞的往返行程由换向阀控制。溢流阀1为安全阀,溢流阀2为背压阀。液压泵的工作压力取决于载荷,因而效率较高。
(2)用双向变量泵的容积调速回路
  用双向变量泵既可控制液压缸活塞的运动速度,又可以使活塞换向,且换向平稳。溢流阀1和2均为安全阀,单向阀3和4为自吸补油用,换向阀5左位时,液压泵使液压缸活塞工作,阀5右位时,液压泵卸荷。
(3)多泵容积式有级调速回路
  将多个液压泵组成并联油路,根据同时工作的泵的数目,可向执行机构提供多种不同的流量。二位二通换向阀可使液压泵向系统供油或卸荷,液压泵出口的单向阀可避免其他泵工作时,压力油使其成为液压马达。
(4)恒流量变量泵和节流阀联合调速回路
  恒流量泵的输出流量不受载荷变化的影响,只取决于节流阀开口的大小,节流阀开口变大,则泵的流量增加,反之,泵的流量减小。图中的溢流阀作安全阀。
(5)用限压式变量泵和调速阀联合调速的回路
  该回路常用于组合机床的液压系统中,液压缸活塞快进和快退时,二位二通电磁阀断电。而工进速度由调速阀调节,此时二位二通电磁阀带电。该回路的特点是泵的工作压力和流量能自动调节,因而效率较高。

楼主:
下面是速度控制回路介绍:
下面是速度控制回路介绍:

(1)进油节流调速回路
  调速阀装在液压缸的进油路上,常用于外载荷变化不大,且为正载荷,同时对速度均匀性有一定要求的场合。
(2)回油节流调速回路
  调速阀装在液压缸的回油路上。常用于外载荷变化较大,并且载荷有正负变化,同时又要求在低速运动时较为平稳的场合。
(3)旁路节流调速回路
  将调速阀与液压缸并联。在低速轻载时,该回路效率较高,但速度不均匀性大,故常用在外载荷变化较大并且又经常在轻载低速情况下工作,而对速度均匀性要求不高的场合。
(4)在进油路上用溢流节流阀的调速回路
  进入液压缸的流量由节流阀调节,多余的油经差压溢流阀流回油箱,溢流阀A为安全阀。该回路适宜用在功率较大,要求速度均匀,且经常在轻载低速下工作的场合。
(5)双向节流调速回路之一
  液压缸活塞右行时,速度由调速阀A调节,此时为进油节流调速。活塞左行时,速度由调速阀B调节,为回油节流调速。单向阀阻止油流反向通过调速阀。
(6)双向节流调速回路之二
  液压缸活塞向右和向左行程时分别为进油节流和回油节流调速,但只用一个调速阀。四个单向阀组成桥路,保证通过调速阀的油流方向始终不变。
(7)双向节流调速回路之三
  用二位五通换向阀和二个节流阀实现对液压缸活塞的回油节流调速。由于用两个节流阀分别调整活塞在二个方向的速度,故可使活塞往返速度相等。如将节流阀换成调速阀,则可提高速度的均匀性。
(8)用比例流量阀的调速回路
  图a为进油节流调速;图b为回油节流调速;图c为旁路节流调速。采用比例流量阀进行节流调速,除具有一般流量阀节流调速的特点外,还可以实现对速度的自动控制和遥控调速等,并可以简化油路。

楼主:
(1)用二位二通换向阀换接快慢速的回路之一
  当二位四通电磁阀带电时,若二位二通电磁阀断电,则液压缸活塞向右快进;若二位二通电磁阀带电,则液压缸右腔的回油只能通过调速阀,活塞变为慢进。活塞快退时,因有一部分油通过调速阀回油箱,其快退速度受点影响,只要调速阀开口不大,是能满足实用要求的。
(2)用二通阀换接快慢速的回路之二
  当三位四通电磁阀左位时,若二位二通电磁阀通电,则液压缸油路为差动联接,活塞向右快进;但有一部分油经调速阀流回油箱影响快进速度。因此,调速阀的节流口宜开得小些。当三位四通电磁阀左位,而二位二通电磁阀断电时,则活塞转为慢进。
(3)用顺序阀换接快慢速的回路
  当三位四通换向阀右位时,液压缸油路为差动联接,其右腔的油经单向阀2流入左腔,加之油源的供油量,使活塞向右快进。当活塞接触工件后,压力上升到顺序阀的调定压力时,则顺序阀打开,液压缸右腔的油经顺序阀流回油箱,此时只有油源供油,故活塞变为慢进。当换向阀左位时,顺序阀的控制油通油箱,故顺序阀自动关闭,压力油经单向阀1进入液压缸右腔,活塞向左退回。

楼主:
所谓二次进给是指两种不同的进给速度,通常第一进给速度较快,而第二进给速度较慢。
(1)调速阀串联的二次进给回路
  第一进给速度时,只有一个调速阀起作用。第二进给速度时,两个调速阀相串联,故第二进给速度只能小于第一进给速度。(2)各用一个调速阀的二次进给回路
  第一进给速度和第二进给速度各用一个调速阀。这样,第二时给速度可以不受第一进给速度的影响,但其缺点是,当由第一进给速度转换为第二进给速度时,会出现工作部件的前冲现象。这是由于在转换前,第二进给速度的调速阀没有处于工作状态,其减压阀口不起作用(阀口处于最大位置),在转换的瞬间,势必通过较大的流量,导致工作部件突然前冲。(1)用辅助缸增速的回路
  在大中型油压机液压系统中,常用辅助缸增速的回路。当阀1处于右位时,压力油进入辅助缸5和6的上腔,使主缸和辅助缸活塞同时快速下降,主缸上腔经液控单向阀4自高位油箱补油。当接触工件后,油压升高到超过顺序阀设定压力时,顺序阀3打开,高压油同时进入辅助缸和主缸,此时活塞慢速前进,进行加压。
(2)自重补油增速回路
  当活塞工作部件重量较大时,可采用自重补油增速。当换向阀处于右位时,若活塞下降所需流量大于液压泵的供油量,液压缸上腔呈现负压,液控单向阀1打开,辅助油箱2里的油补入液压缸上腔,活塞快速下行。当接触工件后,液压缸上腔压力升高,液控单向阀1关闭,开始加压行程。单向节流阀4用来调整活塞快速下行时的速度。
(3)用蓄能器增速的回路
  本回路适用于在液压系统工作循环过程中,换向阀处于中位时蓄能足以充入所需的油量的场合。换向阀左位时,蓄能器和液压泵同时供油,使液压缸增速。液压缸活塞至终点时,换向阀切换到中位,液压泵向蓄能器充油,达到压力阀的调定压力后,泵卸荷。
(4)用差动式缸增速的回路
  当换向阀切换到左位时,油路为差动联接,液压泵的供油和液压缸有杆腔的油一起进入无杆腔,这相当于液压泵单独供油给一个这样的液压缸:该缸活塞截面积和前述差动缸活塞杆的截面积相等。因此,可达增速目的。
(5)用增速缸增速的回路之一
  当换向阀A处于左位时,液压泵只向液压缸的腔Ⅰ供油,因而活塞快速向右行程,液压缸的大腔Ⅱ经阀B从油箱自吸补油。当活塞快速行程到达所需位置时,可令其压下一行程开关,从而使二位四通电磁阀换向,于是,活塞右行全部由泵供油,开始慢速加压行程。
(6)用增速缸增速的回路之二
  当换向阀A在左位时,阀C断电时,液压泵只向液压缸的腔Ⅰ供油,活塞快速右行,活塞的左腔Ⅱ经液控单向阀B自吸补油。当阀C带电时,压力油同时流入腔Ⅰ和液压缸的大腔Ⅱ,开始慢速加压行程。
(7)用增速缸增速的回路之三
  当换向阀A左位时,液压泵只供油给腔Ⅰ,因而活塞快速右行,液压缸的大腔经液控单向阀C自吸补油。当活塞接触工件后,油压升高到顺序阀B的调定压力时,阀B打开,液压泵同时向液压缸大腔Ⅱ和腔Ⅰ供油,开始慢速加压行程。(1)用专用阀减速的回路
  当换向阀A在左位时,如阀B带电,则活塞以较快速度向右行程;如此时使阀B断电,专用阀逐渐切换至右位,其内的节流口逐渐变化,液压缸进油逐渐受到节流,从而活塞逐渐减速。
(2)用行程换向阀减速的回路
  用行程换向阀减速,其原理是使行程换向阀内的通流阀口逐渐减小,而达到逐渐减速的目的。其减速性能取决于撞块的行状。也可在阀芯上开轴向三角槽来提高减速性能。
(3)用行程阀和单向调速阀减速的回路
  当二位四通电磁阀带电时,在撞块压下行程阀之前,液压缸活塞快速向右行程,当压下行程阀2后,液压缸右腔的回油只能经调速阀3流出,因而减速。当二位四通电磁阀断电时,不管行程阀2是否被压下,由于有单向阀,故都可实现快速退回。
(4)用复合缸和单向调速阀减速的回路
  活塞右行时,复合缸活塞1上的孔未被插入缸底的凸台2之前,液压缸的回油不受调速阀限制,活塞快速右行。当孔插入凸台2后,油只能经单向调速阀3回油箱,活塞变为慢速右行。凸台2的长度可做成可调的,以改变减速开始时的位置。

楼主:
下面是方向控制回路介绍:
下面是方向控制回路介绍:

(1)用三位四通换向阀换向的回路
  换向阀在左位和右位时,活塞分别向右和向左运动,换向阀在中位时,活塞停止不动,液压泵卸荷。也可以用其他滑阀机能的换向阀,使回路具有其他功能。本回路中换向阀回油口接一个背压阀,作用是保持电液换向阀所需的控制其液动阀的压力。
(2)用二位四通换向阀换向的回路
  用二位换向阀换向,一般来说,液压缸活塞只能停在行程的两端位置。当采用电磁阀时,换向时间短,对于多缸系统易于实现自动循环。当运动部件惯量较大,速度较快时,换向时容易产生冲击。
(3)用二位三通阀使单作用缸换向的回路
  当换向阀在左位时,液压缸活塞在弹簧作用下将缸内的油液排回油箱,活塞杆缩回,当换向阀在右位时,液压泵供油给液压缸,作用在活塞上的液压力克服弹簧力使活塞杆伸出。
(4)用二位三通阀使差动缸换向的回路
  本回路中的二位四通阀被堵上一个阀口而成为二位三通阀。当换向阀在左位时,液压泵直接供油给液压缸左腔,活塞向右运动,换向阀在右位时,油路为差动联接,液压缸左腔的油也经换向阀进入液压缸右腔,加上液压泵的供油则活塞向左快速运动。
(5)用逻辑换向阀的换向回路
  采用小规格的换向阀作为先导阀,主阀采用逻辑阀,适当组合,可行到多种滑阀机能。本回路相当于一个二位四通换向阀的换向回路。在先导换向阀处于右位时,阀C和阀E上腔通油箱,而阀D与阀F上腔通压力油,于是压力油可经阀E进入液压缸右腔,液压缸左腔的回油可经阀C到油箱,故活塞向左运动,此时,阀D和阀F处于关闭状态。当先导换向阀左位时,阀C与阀E关闭,压力油经阀D进入液压缸左腔,右腔经阀F通油箱,故活塞向右运动。
(6)用双向变量泵换向的回路
  当双向变量泵的左边油路为高压时,液压缸活塞向右运动,此时阀D处于左位。当变量泵的右边管路为高压时,液压缸活塞向左运动,此时,阀D处于右位,使液压缸左腔的多余油液经阀D和背压阀P回油箱。泵Ⅱ为补油泵,溢流阀Y调定补油压力,溢流阀K为安全阀。当液压缸为活塞两边的有效面积相等的双杆液压缸时,可去掉阀D和阀P。
(7)用双向定量泵换向的回路
  用双向定量泵换向,要借助电动机实现泵的正反转。当正转时,液压泵左边油口为出油口,压力油经两个单向阀进入液压缸左腔,同时使液控单向阀F打开,液压缸右腔的油经节流阀E和液控单向阀F回油箱。而液压泵的吸油则通过单向阀A进行。溢流阀J调定液压缸活塞右行时的工作压力、本回路为对称式油路,正反向油流走向类似,不再赘述。应用本回路时,要注意换向频率不能太高,并且要在轻载或卸荷状态下起动液压泵。

楼主:
(1)用行程开关控制的连续往复运动回路
  本回路用行程开关控制二位四通电磁阀,进而再控制液动换向阀B切换,使液压缸活塞往复运动。油路为差动联接,活塞杆与活塞面积比合理时活塞往复速度可以做到相等,活塞运动速度由调速阀C调节,溢流阀A为安全阀,防止换向过程中,管路中的压力过高。
(2)用顺序阀控制的连续往复运动回路
  图示位置,液压缸活塞向左运动,活塞运动到左端位置后,油压升高到顺序阀2的调定压力时,顺序阀打开,流经顺序阀2的控制油使液动换向阀切换,压力油进入液压缸左腔,右腔通回油,活塞向右运动。活塞右行接触工件,当压力达到顺序阀1的调定压力时,控制油又使液动换向阀切换,接下去又开始下一循环。
(3)用行程换向阀控制的连续往复运动回路
  图示位置液压缸活塞向左运动,当撞块压下行程换向阀C后,控制油则使液动阀B切到左位,于是活塞开始向右运动,当活塞右行撞块压下行程换向阀D后,控制油又使液动阀切换至右位,于是活塞又向左运动。
(4)用压力继电器控制的连续往复运动回路
  图示位置,液压缸活塞向左运动,如载荷增加或活塞运动到终点时,油压升高使压力继电器2YJ动作,从而使电磁铁DT通电,换向阀换向,活塞便开始向右运动。当压力继电器1YJ动作后,电磁铁DT断电,活塞又向左运动。(1)用换向阀锁紧的回路
  三位四通换向阀在中位时,将油口A或B封闭,或同时将油口A和B封闭,便构成了单向锁紧或双向锁紧回路。本回路为双向锁紧回路。采用换向阀锁紧,回路简单,但是锁紧精度较低。
(2)用单向阀锁紧的回路
  图示位置,在外力作用的情况下,液压缸活塞只能向左运动,向右则被单向阀锁紧。这种锁紧回路只能单向锁紧。只有活塞运动到左端或右端极限位置时,才能实现双向锁紧。图示回路的锁紧精度受换向阀泄漏量的影响。
(3)用液控单向阀单向锁紧的回路
  图示位置时,液压泵卸荷,活塞被液控单向阀锁紧不能下行。液控单向阀密封性好,锁紧可靠,不会因活塞工作部件自重导致活塞下滑。工程机械的支腿液压缸常用此类回路。注意锁紧后,务使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口通油箱。
(4)用液控单向阀双向锁紧的回路
  用两个液控单向阀可实现对液压缸的双向锁紧。图示位置时,液压泵卸荷,两个液控单向阀均关闭,活塞被锁住不动。活塞可在任意位置被锁紧。为使锁紧可靠,锁紧时,两个液控单向阀的控制油口均须通油箱。工程机械的液压系统中常用此类锁紧回路。

楼主:
(1)机械联结同步回路
  用机械构件将液压缸的运动件联结起来,可实现多缸同步。本回路是用齿轮齿条机构将两缸的活塞杆联结起来,也可以用刚性梁,杆机构等联结。机械联结同步,简单、可靠,同步精度取决于机构的制造精神和刚性。缺点是偏载不能太大,否则易卡住。(2)用分流阀的同步回路
  当换向阀A与C均置于左位时,两液压缸活塞同步上升,换向阀A与C均置于右位时,两缸活塞同步下降。分流阀只能保证速度同步,而不能做到位置同步。因为它是靠提供相等的流量使液压缸同步的。使用分流阀同步,可不受偏载影响,阀内压降较大,一般不宜用于低压系统。
(3)用分流集流阀的同步回路
  使用分流集流阀,既可以使两液压缸的进油流量相等,也可以使两缸的回油量相等,从而液压缸往返均同步。为满足液压缸的流量需要,可用两个分流集流阀并联,本回路即是。分流集流阀亦只能保证速度同步,同步精度一般为2~5%。
(4)用计量阀的同步回路
  计量阀需要电动机带动,故也称计量泵,工作原理也与柱塞泵类似。本回路用同一电动机带动两个相同的计量阀,使两个液压缸速度同步,同步精度1~2%。计量阀流量范围小,故一般只用在液压缸所需流量很小的场合。
(5)用调速阀同步的回路之一
  用调速阀控制流量,使液压缸获得速度同步。本回路用两个调速阀使两个液压缸单向同步。图示位置,两液压缸右行,可做到速度同步。但同步精度受调速阀性能和油温的影响,一般速度同步误差在5~10%左右。
(6)用调速阀同步的回路之二
  因调速阀只能控制单方向流量,本回路采用了液桥回路后,使两个液压缸可获得双向速度同步。活塞上升时为进油节流调速,下降时为回油节流调速,速度同步误差一般为5~10%左右。
(7)液压马达与液压缸串联的同步回路
  用液压马达驱动车床主轴,液压缸驱动车床拖板进给,液压马达的转速与液压缸活塞速度成一定比例同步运行,运行速度由变量泵调节。当泵的流量一定时,调节液压马达的排量,可在进给量不变的条件下改变主轴转速。
(8)串联缸的同步回路之一
  液压缸1的有杆腔与液压缸2的无杆腔有效面积相等,可实现位移同步。其同步精度高,能适应较大偏载。为保证严格同步,必须对两缸之间的油腔采取排油和补油措施。本回路当两缸活塞下行时,如缸1的活塞先到达终点,则行程开关1XK动作,使电磁阀3带电,压力油进入缸2上腔,使其活塞继续下降到端点;如果缸2的活塞先下降到终点,则行程开关2XK动作,使电磁阀4带电,液控单向阀5被打开,可使缸1活塞继续下降到端点。
(9)串联缸的同步回路之二
  为了在行程终点调整两缸活塞位置误差,在两缸之间的油腔接有顺序阀A和溢流阀B,以进行补油和放油。当两活塞上升时,若缸Ⅰ活塞先到达终点,则油压升高,顺序阀A被打开,压力油经顺序阀A进入缸Ⅱ下腔,使缸Ⅱ活塞能到达终点;若缸Ⅱ活塞先到达终点,则溢流阀B将被打开,使缸Ⅰ活塞到达终点。溢流阀B的设定压力应高于缸Ⅱ活塞上升时的工作压力。
(10)同步缸的同步回路之一
  同步缸Ⅰ的两个活塞两端分别固定成一体,两个活塞的有效面积相同,因而进出同步缸的流量相等。在偏载情况下也能同步。同步精度主要取决于制造精度和密封性能。
(11)同步缸的同步回路之二
  液压缸Ⅰ和Ⅱ可实现往返同步,并可避免位置误差的积累,当两缸下降时,如果缸Ⅱ的活塞先到达终点,此时同步缸的活塞已不能运动,缸Ⅰ活塞下腔的油可通过单向阀和溢流阀排回油箱,使缸Ⅰ活塞也能到达终点。
(12)用并联马达的同步回路之一
  将两个排量相同的液压马达的轴刚性地联结在一起,则其能始终通过相等的流量,实现两液压缸的同步。利用单向阀和溢流阀组成的补油放油回路,可以在液压缸行程的端点消除位置误差。如上升时,若缸1的活塞先到达终点,则经过马达A的压力油通过单向阀和溢流阀回油箱,经过马达B的压力油使缸Ⅱ活塞也能到达终点。
(13)用并联马达的同步回路之二
  调速阀A用来调整两个液压缸往返的速度,调速阀B与C用来修正同步误差,使液压缸1和2的活塞都能到达终点。当活塞上升时,如缸1活塞先到终点。当活塞上升时,如缸1活塞先到终点,马达停转则压力油可通过调速阀C继续向缸2下腔供油,使缸2的活塞也到达终点。
(14)用并联马达的同步回路之三
  将两个节流阀分别与两个液压马达并联,用以消除两个液压缸在行程端点的位置误差。可实现双向同步,油路较简单,消除位置误差的道理与图37·4-120所示回路类似。
(15)用并联马达的同步回路之四
  两液压缸活塞上升时,1DT和3DT通电,此时油路为差动联接,节流阀C用以调整上升速度。下降时,2DT通电,液压缸下腔的油经液压马达和平衡阀A流回油箱。节流阀B用以消除活塞在行程端点时的位置误差。如缸1的活塞先上升到终点,则马达3排出的油可经节流阀B进入缸2下腔,使其缸2的活塞也到达终点。
(16)用并联液压泵同步的回路之一
  用双出轴电动机驱动两个排量相同的液压泵,使两个液压缸同步动作,当然尚须要求两个电磁换向阀同时动作。用两个调速阀修正速度同步误差,两个溢流阀可用来消除两缸活塞在端点时的位置误差。
(17)用并联液压泵的同步回路之二
  用双出轴电动机驱动两个相同的双向变量泵,既可实现液压缸同步动作,又可改变电动机转向而使液压缸换向。当液压缸有杆腔进油时,无杆腔多余的油经液控单向阀排回油箱,当无杆腔进油时,液压泵经单向阀从油箱自吸补油。两个溢流阀为安全阀,但可用来消除两缸活塞运动到终点时产生的位置误差。
(18)液压马达与液压缸并联的同步回路
  本回路液压马达用来驱动机床主轴,液压缸用以驱动进给机构,进给速度由液压马达驱动的可调试计量阀控制。主轴的旋转运动与进给运动可实现按比例高精度同步。

楼主:
下面是多缸动作回路介绍:
下面是多缸动作回路介绍:

(1)由载荷决定动作顺序的回路
  当W1<W2时,使液压缸Ⅰ的活塞上升所需的油压小于液压缸Ⅱ活塞上升时所需的油压,因而在图示位置时,液压缸Ⅰ的活塞首先上升,当其到达终点后,液压泵工作压力上升到使缸Ⅱ的活塞动作的压力时,缸Ⅱ的活塞才开始上升。这咱顺序动作回路,结构简单,但受载荷变化的影响较大。
(2)用顺序阀控制的顺序回路之一
  图示位置时,液压缸Ⅰ的活塞首先上升、当其行程结束时,系统工作压力上升,使顺序阀打开后,液压缸Ⅱ的活塞才开始上升。为保证动作顺序的可靠性,顺序阀的调定压力应大于先动作的液压缸上升时的压力1MPa左右。电磁阀断电时,两缸活塞下行,此时的顺序上无要求。
(3)用顺序阀控制的顺序回路之二
  图示位置,液压缸Ⅰ的活塞首先向右运动,待其将工件夹紧后,系统压力升到顺序阀A的调定压力,于是液压缸Ⅱ的活塞开始下行进行加工(如对工件钻孔等),加工完毕,使电磁换向阀切换至右位,缸Ⅱ活塞先退回到终点,接着系统压力上升,顺序阀B被打开,缸Ⅰ的活塞退回,松开工件,完成了一个动作循环。顺序阀的调定压力要大于先动作液压缸的压力1MPa左右。
(4)用行程换向阀控制的顺序回路
  当换向阀A切换至左位时,液压缸Ⅰ的活塞先向右运动,当撞块压下行程换向阀B时,远控顺序阀C的控制油路才得以接通,顺序阀C才能被打开,从而使液压缸Ⅱ的活塞向右运行。当换向阀A切换至右位后,缸Ⅱ的活塞先向左运动,当行程换向阀D被压下时,远控顺序阀E的控制油被接通,直至顺序阀E打开后,缸Ⅰ的活塞向左运动,完成动作循环。
(5)用远控顺序阀控制的顺序回路
  当换向阀在左位时,压力油首先进入缸Ⅰ左腔,推动活塞向右运动,当活塞到达终点后,缸Ⅰ左腔压力升高到顺序阀B的设定压力时,远控顺序阀B被打开,缸Ⅱ的活塞向右运动。换向阀在右位时,两活塞退回。
(6)用行程阀直接完成顺序动作的回路
  图示位置,两液压缸活塞均退至左端点,当二位四通电磁阀3带电时,缸1的活塞先向右行,当挡块压下行程阀4时,缸2的活塞向右运动;电磁阀3断电后,缸1的活塞向左运动,接下去是行程阀复位,缸2的活塞向左运动。
(7)用压力继电器控制的顺序回路
  压力继电器1YJ和2YJ分别控制电磁铁3DT和2DT。动作顺序为:按启动按钮,1DT通电,阀3处于左位,缸1的活塞向右运动;当由于载荷增加或活塞到终点后,压力升高,压力继电器1YJ动作,使电磁铁3DT带电,缸2的活塞向右运动。两缸活塞左行时,通过返回按钮,使1DT、2DT断电,而4DT带电,缸2活塞先向左运动,当其退回原位后,压力升高使2YJ动作,从而2DT带电,缸1的活塞也退至原位。
(8)用行程开关控制的顺序回路
  工作开始时,首先按起动按钮,使1DT带电,缸1活塞右行,当撞块压下行程开关2XK时,2DT带电,缸2活塞右行;当行程结束压下行程开关3XK时,1DT断电,缸1活塞左行;当缸1活塞退到原位后,压下开关1XK,使2DT断电,缸2活塞左行。至此,完成一个动作循环。
(9)用顺序缸控制的顺序回路
  1为顺序缸,2为工作缸。缸2的两腔可通过单向阀3或4排油不受缸1限制,但进油必须通过顺序缸。图示为原始位置。电磁阀5带电后,缸1活塞先向右行,只有顺序缸上的油口a被接通后,缸2的活塞才能上行;阀5断电后,压力油进入缸1右腔,其活塞1首先退回,当油口b接通后,缸2的活塞下降。该回路特点是动作可靠,但设计完毕,动作顺序不可改变,另外,因其缸体上有孔,顺序缸宜采用间隙密封。
(10)用延时阀控制的顺序回路
  阀3为延时阀。当电磁阀处于右位时,缸1的活塞先向左运动。但压力油也同时进入延时阀3,因节流阀控制其出油量,故阀芯缓慢向右移动,延续一定时间后,油口a、b才得以接通,缸2的活塞才能向右运动。此类控制,常称为时间控制。调节节流阀,即可调节缸1和缸2先后动作的时间差。

楼主:
(1)用顺序阀防止干扰的回路
  顺序阀的调定压力比先动作的液压缸Ⅰ的动作压力高1MPa左右。液压缸Ⅰ用于夹紧工件,缸Ⅱ用于切削加工,切削阻力的变化不会干扰缸Ⅰ对工件的夹紧。
(2)用单向阀防止干扰的回路
  在各个分支油路的进油路上安装单向阀,即可实现对本支路液压缸的保压,又可防止其他支路的执行机构动作时对本支路的干扰。
(3)快慢速互不干扰回路
  为防止一个液压缸快速运动时降低整个系统压力,干扰其他缸的工进运动,本回路采用两个泵分别供油,快速运动时,由大泵Ⅰ供油,工进时,由高压小流量泵Ⅱ供油。阀C、D带电时,若阀A断电则液压缸1工进,电磁阀A、C将大泵Ⅰ通往缸1的油路截止,因此,此时即使大泵Ⅱ供油给缸2,使其快速运动,也不会干扰缸1的工作进给。(1)多缸串联回路
  当换向阀全在中位时,液压泵通过各换向阀卸荷。任一换向阀切换位置,液压泵则进入带载状态,同时工作的液压缸数目增多时,各缸带动载荷的能力相应减小。如需多缸复合动作,要求液压泵的供油压力较高,但泵的流量却不一定需要很大。
(2)多缸并联回路
  当换向阀全在中位时,泵通过换向阀而卸荷。各缸可单独动作,亦可以复合动作,复合动作时,若各缸的载荷差别很大,载荷小的液压缸将首先动作,复合动作成为顺序动作。换向阀内设置的单向阀是为了避免复合动作时,载荷大的液压缸里的高压油倒流到载荷小的液压缸里。
(3)多缸单动回路
  当几个换向阀均在中位时,泵通过换向阀卸荷。液压缸只能单独动作,不能进行复合动作。当缸Ⅰ动作时,若使缸Ⅱ动作,则缸Ⅰ马上停止动作;当缸Ⅱ动作时,则缸Ⅰ不可能动作。

(4)多缸卸荷回路之一
  当换向阀全部在中位时,液压泵卸荷。只要切换任意一个换向阀,液压泵便停止卸荷。由于采用M型换向阀相串联,液压泵卸荷时,各阀都通过泵的流量,所以要求换向阀有较大的通油能力。
(5)多缸卸荷回路之二
  本回路将溢流阀的遥控口依次通过换向阀后与油箱相通。当换向阀全在中位时,泵经溢流阀卸荷。各液压缸可单独动作,亦可同时动作。液压泵卸荷时的压力损失主要取决于溢流阀。

楼主:
(1)变量泵与定量马达的调速回路
  本回路为闭式回路,液压泵Ⅱ为补油泵,补油压力由溢流阀E调定。溢流阀D为安全阀,改变变量泵Ⅰ的排量即可调节液压马达的转速。系统的最高工作压力由安全阀D调定,因而马达的最大输出转矩是一定的,故这种调速方法也称为恒转矩调速。
(2)定量泵与变量马达的调速回路
  电磁阀3带电时,液压泵供油给液压马达,改变马达的排量,即可改变马达的转速。因为液压泵的流量一定,其最高工作压力由溢流阀1调定,所以最大输出功率是不变的,故常称此类调速回路为恒功率调速。溢流阀2是当阀3断电时,对液压马达起制动作用。
(3)变量泵与变量马达的调速回路
  采用变量泵和变量马达的调速回路,既可以实现恒功率调速,又可以实现恒转矩调速,整个调速回路的调速范围大。本回路为闭式回路,溢流阀1和2为安全阀,液压泵4为补油泵,溢流阀3调定补油压力。(1)用溢流阀制动的回路
  本回路可对液压马达实现双向制动,并能起到缓冲作用。当换向阀回复到中位时,液压马达在惯性作用下成为液压泵,经高压侧(对泵而言)的单向阀供油给溢流阀,溢流阀限制了冲击压力并使马达制动,液压泵又可经其低压侧的单向阀从油箱自吸补油。
(2)用蓄能器制动的回路
  在靠近液压马达的进出油口处装设蓄能器,可对液压马达实现双向制动。当换向阀回复到中位时,原马达的出油口因马达变为泵而成为高压,该侧的蓄能器容纳泵所排出的油,另一侧的蓄能器则可提供补油。
(3)用常闭式制动器制动的回路之一
  本回路通过二位液动换向阀控制制动器。手动换向阀在左位或右位时,压力油经液动换向阀进入刹车液压缸,克服弹簧力打开刹车,使液压马达工作。当手动换向阀置于中位时,刹车缸中的液压油经液动阀和手动换向阀排回油箱,对马达实施制动。
(4)用常闭式制动器制动的回路之二
  本回路在液压泵的出油口和刹车液压缸之间加有单向节流阀。当手动换向阀由中位切换到左位或右位时,压力油需经节换阀进入刹车缸,因而刹车装置缓慢打开,以使液压马达平稳起动。当需要刹车时,手动换向阀置于中位,刹车缸中的油经单向阀排回油箱,故可实现快速制动。
(5)用常闭式制动器制动的回路之三
  本回路通往刹车液压缸的控制油取自溢流阀的遥控口。图示位置,液压泵排出的油经溢流阀卸荷。当电磁阀带电时,因压力油要经过溢流阀主阀芯或阀体上的阻尼孔才能进入刹车缸,故可缓慢打开刹车。当电磁阀断电时,刹车缸中的油经换向阀直接通油箱,因而可迅速对马达制动。(1)利用滑阀机能使液压马达浮动的回路
  用P型,Y型或H型的三位四通换向阀可使液压马达处于浮动状态。本回路采用H型换向阀使马达浮动,同时使液压泵卸荷。
(2)用二位二通阀使液压马达浮动的回路
  本回路常用于液压吊车。起吊时,二位二通阀将液压马达两侧管路断开,而当利用吊钩自重“抛钩”时,二位二通阀接通马达进出油口,吊钩快速下降。液压马达作液压泵运行,可经单向阀自油箱自吸补油。(1)用补油置换热油的回路
  本回路为闭式回路,F为补油泵。补油溢流阀A的调定压力比溢流阀B高0.2MPa,补油泵的流量可根据发热量确定。当闭式系统主回路工作时,液压马达排出的油有一部分经溢流阀B和冷却器D排回油箱,而补油泵补进系统的油全是冷油。节流阀L平时关闭,需要马达浮动时打开。E为背压阀,保护冷却器。
(2)闭式系统冷却泵体和马达体的回路
  本回路中油箱的油是经过冷却的。补油泵1经过a点向闭式系统补油,同时经过补油溢流阀后的b点向泵2和马达3的壳体通以低压油,因b点和油箱之间接有单向阀,故可保证泵2和马达3的壳体内的油压不致太高,一般为6×104MPa左右,以保证旋转轴封的寿命。泵2和马达3壳体的另一泄漏口通油箱,以带走泵和马达的发热量。
(3)闭式系统的补油回路
  本回路采用单向变量泵和双向马达组成闭式系统,用三位四通换向阀控制马达的转向。闭式系统的补油要注意主回路工作前,各段管路均应充满油,其压力由补油溢流阀确定,以确保闭式系统起动和运转的可靠性。

楼主:
液压马达回路介绍:
液压马达回路介绍:

(1)液压马达串联回路之一
  将三个液压马达彼此串联,用一个换向阀控制其开停及转向。三个马达所通过的流量基本相等,在其排量相同时,各马达转速也基本一样,要求液压泵的供油压力较高,泵的流量则可以较小,一般用于轻载高速的场合。
(2)液压马达串联回路之二
  本回路每一个换向阀控制一个马达,各马达可以单独动作,也可以同时动作,并且各马达的转向也是任意的。液压泵的供油压力为各马达的工作压差之和,适用于高速小扭矩场合。
(3)液压马达并联回路之一
  两个液压马达通过各自的换向阀与调速阀控制,可同时运转与单独运转,可分别进行调速,并且可做到速度基本不变。不过用节流调速,功率损失较大,两马达有各自的工作压差,其转速取决于各自所通过的流量。
(4)液压马达并联回路之二
  两液压马达的轴刚性联接在一起,当换向阀3在左位时,马达2只能随马达1空转,只有马达1输出转矩。若马达1输出扭矩不能满足载荷要求时,将阀3置于右位,此时虽然扭矩增加,但转速要相应降低。
(5)液压马达串并联回路
  电磁阀1带电时,液压马达2和3相串联,电磁阀1断电时,马达2和3并联。串联时两马达通过相同的流量,转速比并联时高,而并联时两马达工作压差相同,但转速较低。

楼主:
其他液压回路介绍:
其他液压回路介绍:

用液压马达起动的回路
  本回路可用于起动柴油机。图中E为柴油机,C为超越离合器。图示位置时,可首先用手动泵Ⅱ使蓄能器充压,当压力达到卸荷阀2的调定压力时,泵Ⅰ卸荷。将换向阀1置于左位,蓄能器中草药压力油使液压马达转动,从而起动柴油机,离合器C将自动脱开。泵Ⅰ起动后,阀1置于右位,泵Ⅰ向蓄能器充油,充至调定压力时,泵Ⅰ卸荷,充满压力油的蓄能器,可用作下一次柴油机的起动。
尾部张力控制回路
  本回路常用于液压牵引机。图中卷筒1和2组成双摩擦卷筒,由液压马达3通过减速机带动。钢丝绳绕过双摩擦卷筒后,缠于卷筒6上,牵引时,泵4供油给液压马达5,其工作压力由溢流阀7调定,如果此时马达3使双摩擦卷筒2转动,则进行牵引作业,钢丝绳缠绕于卷筒6上;如马达3停止牵引,则马达5也停止转动,但尾部张力F依然保持;如果马达3使卷筒1和2反向转动,则马达5被迫在钢丝绳作用下作泵运行,此时泵4和马达(泵)5排出的油均经过溢流阀7,可见仍保持尾部张力不变。背压阀8是避免马达5作泵时吸空。截止阀9关闭时,是保证手工作业时,卷筒6不会转动。

楼主:
多工况回油冷却回路
  本回路可用于液压牵引机的液压系统。双向变量泵1供油给液压马达2,使马达2可双向转动,且其回油均通过冷却器6,此时,溢流阀4为安全阀。当双向变量泵1的变量机构置零位,钢丝绳由另外的动力牵引时,马达2由钢丝绳通过双摩擦卷筒带动作泵运行,调节溢流阀4可控制钢丝绳的张力,经过溢流阀4的热油全经过冷却器6。本回路在各个工况时,均为闭式回路,泵3向闭式系统提供补油。还有其他一些特点,此处不再赘述。用保护门的安全回路
  本回路可用于注塑机上。注塑机的安全门D打开后,压下行程换向阀,从而使液压缸左腔通油箱,此时,活塞只能向左运动开模,而不能向右运动合模,可确保工人操作时的安全。用二位四通换向阀控制的安全回路
  本回路用二个二位四通换向阀控制一个液动换向阀,进而控制液压缸活塞杆的伸缩。只有当两个按钮都按下或都抬起时,活塞才能动作,否则活塞被O型液动换向阀锁住。
  用三位四通换向阀控制的安全回路
  本回路用二个三位四通Y型换向阀控制一个液动换向阀,进而控制液压缸活塞的动作。只有当两个手动换向阀都切换到左位或右位时,活塞才能动作,否则活塞被锁定不动。Y型换向阀换成H型的亦可。
  深海用的液压回路
  本回路采用蓄能器的皮囊A作为油箱,海水由蓄能器的入口B流入,并作用于皮囊A的外壁,而软质皮囊A能把海水的压力无损失地传递到液压系统的各个装置内。因此,液压系统的设计可以按与陆地上相同的状态来考虑。
  压力匹配回路
  图中溢流阀1为安全阀,而溢流阀2为定差溢流阀,它与节流阀3组合成压力匹配回路。溢流阀2使节流阀3前后的压差基本不变,并将多余的油排回油箱。流入液压缸的流量只与节流阀开度有关,与载荷压力变化无关,液压泵的工作压力自动地与载荷相适应。
  功率匹配回路
  本回路用于街道清扫车的液压系统。当液压马达C直接驱动扫帚A的转速超过某一数值时,会将尘埃吹走,因此要求清扫过程中维持马达转速基本不变。为此在回路中设置一固定节流阀L,并用功率匹配阀使其前后压差保持不变,这样,在发动机转速发生变化时,液压泵输出流量不变,进而保证马达C转速不变。
  液压马达功率回收回路
  本回路可用于板材或线材的张力控制,并进行功率回收。当马达4通过板材或线材带动马达3旋转时,马达3作泵运行,此时换向阀5和6均置于左位,马达3输出的油供给马达4,实现功率回收。泵1和2分别补充系统的容积损失和机械损失,溢流阀A和B为安全阀。加大泵1的流量,可使马达4的转速大于马达3的转速,使板材或线材的张力加大;若加大泵2的流量,则可保持张力不变,只是工作速度加快。本回路为闭式系统,泵D为补油泵,C为补油溢流阀。

网友A(2009-02-07):
要有图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