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ntner测试系统使用说明书

楼主(2007-08-21):
e.bloxxA4使用说明书:
e.bloxx测量系统是专门为测量应用、数据采集和过程优化而设计。它包括e.bloxxA1、e.bloxxA2、e.bloxxA3、e.bloxxA4TC、e.bloxxA5、e.bloxxA5CR、e.bloxxA6CF、e.bloxxA6-2CF、e.bloxxA9、e.bloxxD1、e.bloxxD2等模块,下面以e.bloxxA4TC为例,介绍e.bloxx单个模块的应用。
(1)硬件连接:
首先在e.bloxxA4的输入通道接上热电偶,e.bloxxA4最多可以接四个输入,现在接了第一和第二个,然后将端口A、B、+V、0V分别与数据线的2、1、1L+、1L-相接,并且+V接电源正端,0V接电源负端,再将数据线接入电脑,上电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2)软件操作:
单个的e.bloxx模块的使用可以用Gantner提供的Signasoft 6000 ISM & e.bloxx Lite来进行读取,起操作步骤如下:
(1) 启动程序:
安装完Signasoft 6000 ISM & e.bloxx Lite以后可以通过开始菜单启动程序,方法是点击开始—所有程序—Gantner Instruments—Signasoft 6000 ISM & e.bloxx Lite,如图1,打开软件界面如图2所示。

            图1

                         图2
(2) 新建一个文件:
启动程序以后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建立一个新的文件,方法是点击File菜单下面的new,出现如图3所示的窗口,选择路径和输入文件名进行保存。

                                  图3
(3) 导入bloxx网络:
导入bloxx网络的方法是使用菜单命令Insert—Add ISM/e.bloxx Network,打开窗口如图5所示:然后在COM PORT中选择e.bloxx接入计算机的端口,再单击Scan for Modules,查找e.bloxx网络,找到后单击确定完成导入。导入后如图6所示。

               图4

                                     图5

                                     图6
(4) 设置通道属性
如图7所示,右击Device View窗口中的A4_1TC#7@3,点击快捷菜单Properties,打开如图8所示的窗口,选择channel选项,多四个通道的数值范围和采集数据的频率进行设置。

                   图7

                             图8
(5) 设置测量规则:
使用菜单命令Measurement—logging Rules,打开设置窗口如图10所示:

       图9                                      图10
然后点击Add Group1,再点击左手边的Add channels出现如图11的窗口,选择在左手边的窗口中选择通道,然后点击Add,将通道添加到group,再点击Done。添加完group后在group中点击Add Rule添加测量规则,选择rule 1,在右手边进行规则的设定,其中规则类型包括不进行存数动作、一直都进行存数动作、当任何一个促发条件符合的时候采取动作、当所有的促发条件满足的时候采取动作、周期性的动作和人为控制动作,列如这里选择Manual activation,然后在Data Reduction中选择数据存储的方式,如图14所示按OK完成设置,然后点击工具栏上面的 可进行开始和停止的人为控制,若规则类型选择为其他方式,则按相应的条件存数据, 不起作用。软件存数据是窗口如图15所示。

图11

                                      图12

                                  图13

                                   图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