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变频电动调节阀

楼主(2007-08-21):
如果蒸汽锅炉自动给水阀经常出现故障
您不防试一试 BPJ(Z) 智能变频电动调节阀

产品概述:

    BP系列智能变频变速蒸汽锅炉自动给水阀包括直行程,单、双座调节阀和角行程球阀两大类。
   其优点是:
  1、变频变速功能:利用交流电机变频变速功能,使该阀 在水位设定值附近以低速度微调阀门启、闭,
     可以有效地防止管道内压力剧烈波动,有效提高了锅炉水位控制精度。
  2、利用变频柔启柔停功能, 使阀电机起动撞击小, 起动电流仅为额定工作电流(原为额定电流7倍),
     大大减少了许多电气、机械故障,寿命延长。
  3、该给水阀内带智能化伺服放大器,实现控制过程最优化,具有,两次动作时间控制,不存在阀门不停振
     荡情况。该阀门具有完善的保护功能,系统出现故障,给水阀自动打开。
  4、标准信号输入,和原电动调节给水阀可以完全互换。
  5、智能变频调节阀在蒸汽锅炉自动控制系统中作为自动给水阀使用,可以极大限度地避免电机、减速
     器、阀门的损坏,保证系统安全运行。

网友A:
它的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针对原有电动执行器不能以低速运行,通过极强的微调作用修正微小偏差从而导致调节系统超调这一缺点,采用智能型变频电动执行器与各种阀体配合,利用数化变频技术,改造目前电动执行器,使之具有变速运行、动态响应快、调节定位精度高、稳定性好,故障率低,使用寿命长等优点,彻底改变了调节阀在一些重要领域不能适用的缺陷。我们在天津滨海新区某供热公司对若干台大型蒸汽锅炉原使用的给水电动调节阀进行了改造,收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
多台35吨蒸汽锅炉,在改造前使用上述“电子式”电动调节阀为其给水,总控制室仪表采用三冲量调节器分别控制上水电动调节阀,虽经专业技术人员努力调试,效果不佳。水位显示有明显跳动,供水压力不稳,表指针在0.5MP—1.2MP之间摆动,阀杆不停上下动作,由于磨损过快,阀杆漏水严重。频繁烧毁电机,影响了锅炉的正常运行。尽管专业人员努力调整也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现在一般大中型锅炉均配备三冲量给水调节仪表,它有效的克服了锅筒出现“假水位”的现象,它以锅筒液位为主控对像,以蒸汽流量和给水流量为和锅筒液位三个参考量相运算,再去控制调节阀改给水流量使锅液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范围内。同过去单冲量(只一个锅筒液位变量)给水调节仪表相比灵敏度高,响应快,控制周期短。所以传统的电动调节阀明显不能适应,因此出现超调导致震荡。
更换了智能型变频电动调节阀(BPZ—40 型电动调节阀)后,效果显著。供水指示压力表相当稳定,指针在1.2MP不动,调节阀杆动程仅在1~2mm范围内缓慢变化,锅筒水位指示相当稳定液位波动10mm,电机温度300C左右,再也没出现烧电机情况。另外,智能型变频阀采用的电脑板有参数设定功能,如放大倍数,力矩提升,行程上、下限电气参数限位,控制不灵敏区设定等诸多项参数根据现场控制对像可灵活设定。更重要的是伺服电机采用了变频控制,起动力矩大,响应快,动作时根据偏差信号大小变速运动,做到柔启柔停,因此管道内高压水冲击力很小,有利于调节系统稳定。
现在全国已有很多厂家蒸汽锅炉使用了这种智能型的变频阀,对原有的“电子式”电动调节阀进行了改造,效果都有很好。在此不便一一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