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RA70问题

楼主(2007-08-21):
6RA70经常报FO67故障,环境温度也很好.主机单元温度也不高
不知为什么

楼主:
6RA70经常报FO67故障,环境温度也很好.主机单元温度也不高
不知为什么
再这里小女子说声谢谢了

网友A:
可能是整流器温度高,传感器坏,运行多久出现故障啊

楼主:
   是啊
这种故障就是在刚一起动容易出现
对了
我想换掉他
可是参数我没有把握设定准确
因为我用在造纸机复卷机上
请教

网友B(2007-12-11):
将p053设为0(显示不被工厂设定的参数,即调试设定的参数),在按上下键,即使调试设定的参数,抄一份备用!换一块测温板,或测温电阻(两者都有可能出现问题),初始化装置参数,再将你备份的参数输进去,这样你可能得数两次参数,但是,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