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式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7-08-21):
跟大家问一下绝对式伺服的用法,跟增量的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除了接线不一样,绝对式的还要先清零,装电池,看说明书的话我有些乱,有没有应用过的大概给个应用的流程?谢谢

网友A:
绝对式还需要装电池这只是某个日本公司偷换概念的做法。

网友B:
晕,装啥电池啊!

网友C:
有些伺服绝对式采用电池供电实现绝对式编码器的数据保存
所以要安装电池以后才能成为所谓的“绝对式编码器”
其实是一种假“绝对值编码器”,但是使用起来和绝对式编码器没有区别

网友A:
绝对式和绝对值差别大了。小日本就专门欺骗中国人,以次充优,可恶啊

楼主:
那这个用起来还有什么和普通的不一样的地方大家给些经验啊,光讨伐日货不能解决问题呀,嘿嘿

网友D:
日系的伪绝对值编码器估计是在所谓清零后靠低功耗光电检测和计数逻辑维持累计计数信息来实现绝对值的,所以安川或三菱的某些伺服,分辨率同为2的17次方,接上锂电池就可以做绝对式使用,不解就是增量式,但信息传递都是靠串行数据传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