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help!!!

楼主(2007-08-21):
请教高手,下面的中断程序中的VW2036一直正常变化,C11为何不会变化?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主程序中没有一个地方有关于C11的。先谢谢了!!!
Network 1
LDN M10.0
INCW VW2036
Network 2
LDW>= C11, +600
MOVW VW2036, VW2038
MOVW +0, C11
MOVW +0, VW2036

网友A:
c11是不是一直为0?

楼主:
是的。不知到底是什么原因,看不懂。

网友B:
“主程序中没有一个地方有关于C11的”——看看其他子程序或人机的程序中有没有相关控制,否则就是有点问题了。

网友A:
这里的程序你把+0赋给了C11,肯定它不会变啊。您可以写一个条件,条件满足时,使其改变。

网友C:
没有使其变化的地方

网友D:
是细纱机程序 很像FA507
这里应该没有问题,其他地方可能有问题

网友E:
C11不变就对了,变化了才有问题呢?VW2036变化是因为前面有INCW指令,所以才变化的。

网友A:
您想要的结果是不是这样的?:当C11大于600时,计数器清0,同时把VW2036的值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