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能质量问题

楼主(2007-08-21):
现在国家大力提倡节能降耗,关于电能质量的治理现在都有什么手段啊?
关于消谐  有有源滤波与无源滤波,请问这两者的应用没有场合的限制吗?

网友A(2009-06-09):
电能质量的治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无功补偿,二是治理谐波。

有源滤波器和无源滤波器的工作原理简单的点说,有源滤波器是产生一个与谐波相位相反,大小相等的波形,来抵消系统的谐波干扰,而无源滤波器是给谐波一个旁路通道。治理的效果显而易见的是有源的好。应用场合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B:
无功补偿是一定要做的,无论从成本还是改善电能质量上,但治理谐波的费用可是很高的。应用场合没限制,但治理点的选择应该是就地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