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助施耐德变频器如何控制刹车电机

楼主(2007-08-21):
大家好,我想用一台施耐德变频器(ATV31)控制刹车电机,用来控制机械手左右移动,并且使其停车前减速,使其较精确定位,但不知如何设定。

网友A:
其它应该都好实现,就是“较精确定位”看要精到何种程度。

网友B(2008-04-03):
“较精确定位”
怎么个精确?+-1mm么?任何传感器都不带么?如果没有传感器,做不到。

楼主:
谢谢huibogs,精确在5mm内,带传感器

网友C(2008-05-21):
huibogs做广告另找别处

网友D:
就你目前提供的这些信息,应该没有人能明确的表示行还是不行,更别提应该如何设定参数了。如果真的希望别人给予帮助,那就要尽可能的提供各种相关的数据。

网友E:
数据模糊,无法理解

楼主:
谢谢大家,目前我们使用双速控制,通过降低速度使之惯性降低,最后使其较准确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