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

楼主(2007-08-21):
各位大虾:s7-300 在调试过程中常出现i/o错误死机,怎么处理?

网友A:
是不是输入输出地址有冲突.
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B:
好好检查一下您的线路中是否存在短路现象,曾经发生过一次此类现象,最后发现仪表有对地短路现象。

网友C:
实际硬件组态和软件中的硬件组态是否存在错误?

网友D:
查短路吧,楼主把结果也贴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