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能否在Linux操作系统下开发OPC DA2.0 SERVER!

楼主(2007-08-21):
各位大侠,想问一下在Linux操作系统下,是不是可以开发OPC DA2.0SERVER或者OPC DA3.0SERVER?如果可以的话,难度有多大?

网友A:
只能开发opc xml

网友B:
为什么不用TCP方式,到本地再转成OPCserver,
安装方便,设定端口简单!

网友C:
理论上可以,也似乎有一些商用实现,但个人认为没有意义,实际应用难度很大。况且OPC UA已经开始寻求跨平台的解决方案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2012-01-19):
石大赛普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开发了一个产品,基于Linux的OPCServer,支持多种采集接口

好像叫 all-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