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请教隔离变压器你们用过吗?

楼主(2007-08-21):
你们用过隔离变压器吗?他到底是什么结构?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其实就是普通的变压器,因为次级不连接电网,所以能起到电器隔离作用,用过380V变36V的,给机场做的冷库照明及报警系统!

网友B:
d多少电压变多少是根据自己需要来的,我们一般是380/220

网友C:
隔离变压器就是普通的变压器,就是变比为1:1而已,其他的都没有变化;具体作用就是:电气隔离,特殊的星-三角变换起到消除谐波作用等。

网友D:
主要就是为了安全.

网友E:
初次级绕组分开,主要起安全隔离作用。可在论坛搜索关键词“隔离变压器”,会找到很多......

网友F:
哈哈!电压隔离作用!人体触及任何一级都不会触电的.
欢迎加入电工交流群:27218949

网友G:
隔离变压器的作用是隔离市电的干扰,比如电压的波动,频率的波动,特别是谐波干扰,起作保护电源要求高的用电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