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精英~~~~!

楼主(2007-08-21):
    ABB机器报FL24 硬件故障,到底是哪个地方坏了~~~~~~~!
       那位说下~~~~~~!
         我每次遇到这个问题就无改了   ,今天又遇到了 ,   加急~~~!

楼主:
     哪个能告诉我这个警和CPU有没有关系~~~!
       我想的是硬件故障跟软件没关系
    但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求解~~~~~~~?

网友A:
CPU坏的可能大。

楼主:
     但是就用万用表量和好主版对比简直是一模一样 就是PN

网友B:
有80%的可能说控制板坏,我有SNAT4041  QQ:564213887

网友C:
如果可以,换电流传感器试一下

网友C:
在模块的上面,绿色的那个.

楼主:
  我这个是小功率的    没你说的绿色的传感器
      FL24 应该和传感器没什么关系

楼主:
    难道没人能修好 嘛   ~~~~~?

网友C(2007-09-21):
方便的话拿给我帮你修吧 我在武汉 QQ57923634

网友D:
控制板SNAT4041

楼主:
   是个检测芯片吗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