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处理问题

楼主(2007-08-21):
我这有一套设备上的PLC是韩国的ETOS,它和我的主站siemens的S7-300 315-2DP连接,它将设备上的多组数据传过来,经我的PLC处理后传到上位机上显示,比如说:它传过来的风机流量数据,是由PIB200 ,PIB201两个组成的,其中200为低字节,201为高字节,16进制,我需要将两个合并成一个字后,再进行转换,送到上位机的WINCC上显示。另外,wincc对这台设备的一些设定,比如说设定它一个参数的值,最后传给设备的时候也是要分成高低字节两个部分(如PQB400,PQB401),请问下怎么解决,我找了很多siemens的资料都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网友A:
不建议采用这种编程方式,虽然可以减少通信的时间,但增加了编程工作量。
    可以按字节传送,然后读取时读一个字就可以了。

网友B:
你们好!
我也有个例似的问题:
我用CP340 (RS232)的ASCII 方式通讯, 数据也是只能以字节传送,我现在需要传送REAL型数据,是否仍可以按字节来传,如何给对方规约.

网友C:
WINCC的数据转换为16进制后传送给MW100(举例,可以是其他的内部字)
然后将MB100送到PQB400,MB101传送到PQB401
(因为MW100包括MB100和MB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