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RA70速度不稳定

楼主(2007-08-21):
6RA70控制电机,速度不稳定,时快时慢
电机(55kw,146A)用皮带轮带动,负载有一点点不连续,过拐点时,负载比一般的大
我用的是电压反馈
有高手给点意见吗?谢谢----

网友A:
你应该用编码器或者测速机,再优化速度环.

网友B:
调节优化;
再查看一下皮带的松紧度(如果不是调速器原因的话)
有时电机的轴承有问题或中心轴的同心度有误差

网友C:
先用P115校准最高转速,查看P200和P236,实时监测r019。在电机热态(即运行两到三个小时后)时执行P051=25和P051=26优化运行,如有必要,脱电动机开连轴器,执行P051=26励磁减弱优化运行后,再执行P051=27摩擦和转动惯量优化运行。

网友D:
路过,赚一分,顶一下

网友E:
我觉得还是那个编码器最好用

网友B:
用西门子,P051一定要优化的

网友F:
    可能是速度环的问题,建议自优化,电流环一样也要自优化!

网友G:
   请高人指点一下,西门子6RA70参数P104 (速度n1),P105(电枢电流I1),P106(速度n2),P107(电枢电流I2),P108(最大运行速度N3),P109(和速度有关的电流限幅控制字)何解,应如何设置呢

网友H:
这个不好调!你用的是电压反馈,得在电机运行一两个小时后测相映 的电机参数。更改能起到作用。我建议你用测速机或编码器反馈。电压环更本就达不到连续的那种控制精度。速度环就不一样了!解决的根本就是加测速!电压环的一个缺点就是电机扭剧低了。尤其是在切屑时,速度降很大!你看看590论坛里的说明。那里有答案!原理是一样的。对应着调节。。。。。。。

网友C:
根据电动机铭牌,如只有一个额定转速和额定电流,则设置P105=P107=P100=额定电流.P104=P106=P108=额定转速.P109=1启动电流限幅.

网友G:
谢谢时间皱纹兄,西门子的EMF方式控制电机,在空载时速度不稳定,时快时慢,请问有没方法解决呢

楼主:
我优化了一下,速度好多了

网友G:
恭喜你,红烧大肠兄

网友I:
建议重做:速度优化、电流优化、弱磁优化、摩擦和转动惯量优化

网友J:
编码器的速度反馈和电流反馈在控制精度上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K(2010-12-21):
P51号参数各类优化功能都优化一下。

网友L:
学习了!顺便赚个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