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与电机的关系

楼主(2007-08-21):
想问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也是我一直比较困扰的问题,就是频率与电机的关系是什么?还有频率在PLC中的作用是什么?各位请不吝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还是找本电机学看看吧,

网友B:
频率越高转速越高

网友C:
频率可以说成是电机的速度...

网友D:
万一是直流电机哩?嘿嘿!开个玩笑!

网友E:
n0=60*f/p
n0是同步转速
f:频率
p:极对数

网友F:
频率指每秒内完整信号的个数,有输入输出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