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变压器应当怎样接?

楼主(2007-08-21):
各位老师,在下今天修了一个机床线路,老烧控制变压器,已烧三`四个都是半个小时左右,(别人修未好转手)常规检查未见异常,但变压器次级完全烧毁(160va,输入380v输出110v120va,24v30va,6v10va各绕组独立输出,各绕组一端接公用,但未按首尾并接公用端)换新,按首尾并接公用端,试机2小时未见变压器发热,交付使用。本想画一图,无奈刚上路,不会画也不会发。请问各位老师,独立输出绕组变压器,未按首尾并接公用端,是否会烧变压器(排除短路`过载还有几种原因)?

网友A:
查照名灯,基本是线破皮移动短路造成烧控制变压器.不动时绝缘好,移动时短路.

网友B:
老烧控制变压器,还是要重点查输出端到负于的线路,电线老化绝缘有故障点,行成短路.

网友C:
如果有条件应该先测量一下是那一路电流过大了。然后查那路吧!!你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那一路电流过大了多不知道的啊!!

网友D:
如果次级绕组是独立的,那不分守尾端应该是没问题的,我以前也做过次实验,会不会是你以前的变压器哪一组有热性能不好呢?冷态正常,热态击穿。认真检查你换下来的变压器吧。以上是我个人观点。

网友E:
应该是负载有问题吧,认真查查!

网友F:
路过,赚一分,顶一下

网友G:
不时变压器的问题,要不接线问题,要不线路问题,再仔细查查吧

网友H:
量输出电流,看是不是过载了

网友I:
肯定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