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7-08-21):
下载程序的时候,提示“open COM1 fail!”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打开COM1失败

山豆根 批;可

网友:
兄弟你的英文水平太差了。。
你应该问“遇到这问题怎么解决的吧?”

网友B:
呵呵,不能是问英文什么意思吧

网友C:
这个就是说你下载的串口不对,重新选择,比如COM2之类的,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情况,请加我的QQ:470331240,我将为你详细解答

网友D(2008-05-20):
PLC通讯设置为COM1,触摸屏通讯设置也为COM1,但在在线模拟时,还是报“OPEN COM1 FAIL”

网友E:
COM1口被占用.   如果是其它COM口,可能是此串口不存在或被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