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楼主(2007-08-21):
MT500触摸屏可以最多可以保存多少条故障记录?

网友A:
MT500触摸屏可以最多可以保存多少条故障记录?我也不知道,,来看看

网友B:
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情况,请加我的QQ:470331240,我将为你详细解答

网友C:
最多可以保存3000条异常事件。系统默认的是200条,可以通过额外事件数增加到共3000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