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Adam5017的疑问

楼主(2007-08-21):
我用5017模块采集毫安信号,未接入时直接用万用表测量为5毫安。接入后通过软件读得20ma,后来听说毫安信号要加125欧姆的电阻,于是并联上去(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电流信号要并联电阻呢?)。但采集的数据还不对。大概为7毫安。我对其已经初使化过了,-20 ----+20ma输入,而且零点也正常。不知道怎么办了。请教各位!

网友A:
這就是歐姆定律的應用U/R=I, 一般量測電流値, 在兩點之間加電阻, 產生電位差, 經過A/D轉換量得電壓値後, 再除上電阻値, 就可知道流過的電流有多大了, 有可能你對ADAM-5017的量程設置有誤, 請自行再檢查過.

网友B:
一般的仪表 测量电流信号加的电阻都在仪表内部,不许要用户外加的,用户只需要接入电流信号就可以.还是仔细看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