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PID块LMN_PER脚的问题

楼主(2007-08-21):
我们可以直接把PQW连到此引脚来控制输出,自动时,LMN_PER=LMN*27648/100。我想问:如果打到手动时,LMN_PER=LMN*27648/100是否还成立?(手动时,MAN的值是直接赋给LMN的。)

网友A:
无论手动还是自动,这个关系总是成立,因为MV总是输出0-100%的值,而这个关系则是将0-100%转换为0-27648之间的数,用于输出,可以把这个关系看成输出整定。

楼主:
哦,多谢yuanle!
这样的话感觉LMN这个脚基本用不上啊。PID基本都是AO输出4-20mA用的啊。

网友A:
怎么会用不到呢?当串级控制的时候该引脚作为下一个块的PV_IN不就用到了嘛。

楼主:
TO yuanle:
呵呵,就是啊.我遇到好多项目都没复杂回路,所以感觉它作用不大.谢谢指点啊

网友B:
当自动控制时,自动时,LMN_PER=LMN*27648/100,参数10,11都以百分数的形式表示,即在0-1之间,但当手动控制时,参数13MAN也只能也百分数的形式表示,LMN=MAN。也在0-1之间。那在手动时怎么样才能使MAN的数大于1呢。我把MAN给一个大于1的数,LMN-PER就为0了。怎么回事。盼高手解答。自动我已经试出来了。

网友C:
大家多说说

楼主:
TO jiangm410:
如果MAN大于1(其实是0-100,单位是%),LMN_PER=LMN*27648/100>27648会溢出啊。
我想应该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