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只改变一个字节的前4位?

楼主(2007-08-21):
今天在书上看到一个习题,要求更改一个字节的高4位,其低4位不变。请问怎么做?

网友A:
用逻辑运算指令

网友B:
事实上,PLC内的任何字节和字的任何一个位都可以单独改变,你的要求当然也可以实现,可以用一些字的与等指令,或一些其他指令

网友C:
对,采用子逻辑与、或指令,比如西门子S7-300系列,
字与:WAND_W
字或:WOR_W
字异或:WXOR_W

网友D:
直接写位就可以了。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的帮助!这个题目并没有给出这个字节的实际值,只要求改变字节的高4位,使其为2#1001,低4位不变。要是直接写,低4位没办法写啊;如果用逻辑,没有与的值啊。还请详细一点的说明,谢谢

网友E:
LD     SM0.0
ANDB   16#0F, VB0
ORB    16#90, VB0

楼主:
多谢robotH:
自卑了...,我也太笨了啊。

网友F:
这时就要用到逻辑运算指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