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否用于定位

楼主(2007-08-21):
一台变频器控制一个圆鼓旋转要求执行定位时可以定位在360度中的任何一点(有原点开关一个)

网友A:
可以,用台达VE系列就可以

网友B:
看精度了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不知如何做请各位指教

网友C:
什么变频器都有这功能,我做过很多了,就是一个二段速,有PLC吗?

网友D(2008-07-13):
也需要这方面问题的建议

不知有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E:
要加一个编码器进行角度计算

网友F:
加一个编码器,自己计算别

网友D:
编码器肯定是要的了

但是位置的控制怎么实现?

至少需要模拟量输出吧

另外每次定位时需要用零位进行清零,这样做起来的定位精度有多少呢?

有没有这方面应用的例子?

网友G:
艾默生EV6000变频器有定位功能,比伺服便宜的多

网友H:
可以用编码器,加PLC,不一定需要模拟量输出,用多速控制,也可以达到不错的精度,不知你的精度要求如何?可以详细讨论!

网友I:
变频器对异步电机调速,不能定位!

网友J:
不要简单的作出变频器能或不能进行定位的论断,至少在此之前先了解清楚定位的精度/速度要求,然后再结合相应的负载状况以及机械传动结构进行评判。

简单举个例子:假设楼主所需的定位精度是+/-10弧分,定位时间10秒。那么可以选择一台额定转速1400rpm左右的异步电机,配上一台1:200的减速机,加上一个编码器和PLC,简单的二段速控制就可以实现要求。

网友B:
有些变频器都可以直接带伺服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