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PID控制怎么没有输出呢

楼主(2007-08-21):
我在西门子300中OB35中调用FB41 PID控制。我把参数3(PVPER-ON),4(P-SET),5(I-SET)都置为1,把参数10(SP-INT)和11(PV-IN)按照百分比设置。同时还把参数14(GAIN),15(TI)都给了数值。怎么没有输出。即输出参数1(LMN)和2(LMN-PER)都没有数值呢。都显示为零。为什么。请各位解答。
是不是我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A:
把参数3,4,5都调回默认,在DB中修改参数14,15,保存下载。然后再试试,试完后请把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照春华★秋实所说的做也没有输出。

网友B:
在线检测前面的数值都有吗?手动位没有置1吧,我刚用过,很好用啊.

网友A:
还有,下载时一定要下载OB1,即使它是空程序。

楼主:
我都下载了,我设置SP-INT以REAL的方式为0.36,就是总量程的36%,PV-PER直接给一个数值10000,在线检测前面的数值都有。把GAIN=5,TI为20秒。还是没有输出。谢谢你们的解答。

楼主:
把手动位MAN-ON置1就是手动控制了,要又外围I/O输入控制时,要把PVPER-ON置1,但我手动输出时,LMN为0.9,LMN-PER为16进制的F9,怎么回事。应该是0.9*32748吧

网友A:
LMN_PER=LMN*27648/100.手动时,LMN=MAN的值。

网友C:
先试手动

楼主:
当自动控制时,自动时,LMN_PER=LMN*27648/100,参数10,11都以百分数的形式表示,即在0-1之间,但当手动控制时,参数13MAN也只能也百分数的形式表示,LMN=MAN。也在0-1之间。那在手动时怎么样才能使MAN的数大于1呢。我把MAN给一个大于1的数,LMN-PER就为0了。怎么回事。盼高手解答。自动我已经试出来了。

网友D:
我在实际的应用中也发生了这样的问题,没有解决

网友E:
背景数据块有多少建多少,不要多建
在重启动S7
我出现过这种问题,就是背景数据块建的多了,多余的这个没有使
用

网友: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