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PLC在采集脉冲信号是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7-08-21):
一只超声波流量计,可以输出脉冲,我想用来计算累计量(流量计每累计1吨一个脉冲输出)。脉冲宽度为3毫秒,周期6毫秒。用PREMIUM的开关量输入(DI)来采集。但是现在是也能收到脉冲,但是并不是1吨一个脉冲,到好象是1000多吨一个脉冲,并不规律。不知道是不是PLC没有采集到还是其他什么问题?跟PLC的扫描周期有关吗?

网友A:
应该使用硬件中断采集脉冲。因为3mS的脉冲宽度可能比开关量的输入滤波量还小,采不到。PLC的扫描周期远大于3mS,采集3mS开关量不可靠。

楼主:
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B(2007-10-08):
需要高速计数器模块!不能用DI模块进行处理!如果可以发出模拟量信号,就可以很简单的解决!

网友C:
楼上说得对,应该用高速计数器模块。

网友D:
用一个小计数器即可,起采样保持作用。

网友E:
www.gongkong8.cn下载中有 高速计数器 的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