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启动绕线式电机的方式可行?

楼主(2007-08-21):
小弟 遇到了问题,请各位帮忙指点一下:
     在书上看到绕线式电机只有两种启动方式   一、转子串电阻启动,二转子串频敏电阻器启动

考虑到上端的设备,绕线式电机的启动电流不能太大,我想用软启动或者变频器来拖动绕线式电机

来降低启动电流,不知道这个想法可不可行,请各位帮帮忙啊!!说说你们的看法!

网友A:
不考虑价格因素,应该也是可行的。

网友B:
转子串电阻是最有效的降低启动电流的方法,只要阻值合适,启动电流比正常运行电流都小/

欢迎加入电工技术交流群:27218949

网友C:
可行,不过你的起动转矩打折了

网友D:
其实,这个问题是技术层面的事.我们知道鼠笼式电机结构和控制都好实现,但是功率是个问题,实现的功率比较小.大功率的电机都是绕线式的.
小电机可以用变频器实现控制,但是变频器控制大电机目前技术上不是太成熟!所以22KW的变频器我们就比较少见!

楼主:
转子串电阻是最有效的降低启动电流的方法,只要阻值合适,启动电流比正常运行电流都小
-----------------------------------------------------------
不会吧,启动电流有这么小吗?  你测量过还是理论计算出来的啊

我感觉启动电流要比额定电流大.具体大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要是用软启动或者变频器来拖动绕线式电机可行的话,那是不是转子出来的三个端子要短接吗? 还是要做其他是措施

网友E:
1、绕组式异步电机的特点 绕组式异步电机和鼠笼式异步电机的不同之处在于:绕组式异步电机不仅有定子绕组,而且还有转子绕组。其转子绕组为一组星形连续的三相绕组,三相绕组的端点分别与三个集电环相连,通过集电环与电刷和外部的电阻相连(起动和调速用),如下图1:
图1:绕组式异步电机转子连线图 2、注意事项 绕组式异步电机使用变频器调速时,转子绕组已没有外接调速电阻的必要。为了避免电刷与集电环之间因接触不良而引起故障,可将与集电环相接的转子绕组的三根线用导线直接短接,并将电刷永远兴起,如图2所示。
图2:绕组式异步电机使用变频器调速时的连线方法

楼主:
谢中勇:你好! 我们是用是90KW的大电机,并且不能停止,要是工厂断电就用EPS来给它供电,但是EPS承受的电流是有限的,所以要把启动电流给降下来.EPS厂家说有变频的EPS,它可以减少启动电流,
但是我不知道绕线式电机能不能接变频的EPS.要是能接,电机的接线方式要做怎么的改动?

网友F:
如果有调速的要求,可采用变频器;没调速要求可采用软启动器。采用这两种装置都要将转子绕组短接。
  其实绕线电机的特点就是启动电流小,约额定电流的3-4倍,一般应用是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

网友F:
楼上的说变频器的功率22KW都少见。现在变频器高压的几千KW都很普遍应用,400V的几百KW也应用普遍,技术是成熟的。

楼主:
zhyo: 你好! 现在还看不到图,非常谢谢你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李纯绪:你好!! 谢谢你的 赐教,这个电机没有调速的要求, 用变频器还是软启动主要是目的还是要降低启动电流. 因为其上端有一个UPS或者EPS给其供电,如果电流能降下来,我们就选择110KW左右的UPS或者EPS就够了,否者就要选择3--4倍90KW(即270---360KW)的UPS或者EPS,价格要贵很多很多的.

这个电机不能短电,所以要配个UPS或者EPS或者IPS,UPS或者EPS或者IPS哪个更适合这种电机 ,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李工,你好!你说绕线电机的特点就是启动电流小,约额定电流的3-4倍,这是直接启动时的电流吗?

串电阻启动时,启动电流是不是还要小,会不会小于额定电流那??

采用软启动或者是变频器启动时电流是额定电流的几倍啊?

网友F:
不知电机拖动的是什么负载,因为启动电流的大小是由负载性质决定的,启动重载(大惯量)设备,启动电流限制的太小是不能启动的。
  绕线电机直起的电流。
  变频器和软启动器的启动电流曲线是可设定的,随便设多大都行,只要能启动。但是变频器有启动电流,即开机时电容的充电电流。

网友G:
路过,赚一分,顶一下

楼主:
李工 ,你好  电机拖动的负载是重载(转炉), 现在担心的问题是:通过变频器或软启动拖动电机时,在启动过程中会不会转矩变小(小于额定转矩)而带不动负载那.

大家都是串电阻启动能减小启动电流且增加转矩,但是启动电流到底多大?会不会超过UPS或者EPS(110KW的)允许的电流?

楼主:
zhyo  你好! 有一个图看不到,能不能麻烦你重新贴一次,或者发到我邮箱:wjglxl@163.com
谢谢啦!!!!!

网友E:
第一张图如下:

网友F:
串电阻启动能减小启动电流,但是启动转矩小;应用频敏变阻器启动.

楼主:
 zhyo  你好!这个图可以看到,
绕组式异步电机使用变频器调速时的连线方法的图看不到,麻烦你把那个图贴一下,麻烦你了,万分感谢!

楼主:
《实用电机手册》上说:在转子中串入电阻后,一方面可以减少启动电流,另一方面有可以增加启动转矩,从而缩短了启动时间。
我觉得上面说的有问题,转矩和电流成正比的,电流减小了转矩怎么能增大那?
从减少启动电流来看,这个电流减少是以直接启动为参照的,但是我感觉直接启动时的转矩应该比串电阻启动时的转矩大,所以直接启动的时间应当比串电阻启动的时间要快啊,但是结论有和手册上说的相反,你们来分析以下,我的思路错在哪里?
手册上的应该不会错,但我有错在哪里那???????

楼主:
用串电阻启动时,转矩是不是大于额定转矩
用变频器启动时,转矩是不是小于额定转矩???
星期一就去客护那里谈了,现在方案还没有确定下来
急啊 !!! 各位在帮帮忙解答一下小弟的问题,谈谈你们的经验!

网友H:
如果没有调速要求,建议用无刷转子启动器..基本原理是装在电机轴上的频敏变阻器..最简单有效的方法..

楼主:
采用变频器或者串电阻或者频敏变阻器的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来适应前端的UPS,否则UPS选的容量就很大,价格很贵的,
采用变频器启动电流可以降的很低,UPS容量和电机功率1:1就可以了
但是串电阻或者频敏变阻器,就不知道启动电流是电机额定电流的几倍了??? 就不知道怎么选择UPS了
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H:
1)如果是新设备,就用鼠笼电机代替绕线转子电机..
2)如果是老设备..就在绕线转子滑环上将转子绕组直接短接..但你每次启动均必须经过EPS变频启动..

网友I:
zhyo说的对,你照他的图接好线,再接上相匹配的变频器就可以

楼主:
昨天和客户谈了一次,通过变频器使电机以额定转矩启动,一般变频器都没什么问题,但是电机的堵转转矩是额定转矩的2.8倍.设备启动时可能需要这么大的堵转转矩才能启动,怎么才可以在启动过程时,使转矩达到堵转转矩??

网友J:
“串电阻启动能减小启动电流,但是启动转矩小;应用频敏变阻器启动.”
1、串电阻启动能减小启动电流,同时可提高启动转矩;
2、当电阻足够大时,电机启动转矩可达到最大转矩,一般是额定转矩的3倍;

网友J:
“用软启动或者变频器来拖动绕线式电机来降低启动电流,不知道这个想法可不可行”
不同意这种做法!

网友K:
还是我交你一招吧用串电阻启动但是不是一组而是分几挡来起动犹大到小就行了给他一个变速就行启动是低速运转是正常速度

网友K:
这样电流就下来了转距也不回小了

网友L:
同意楼上。

楼主:
串电阻启动电流减小了 ,转矩反而增加了 ,我 就 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啊 ? 大家能 不 能来分析一下啊!
转矩不 是和电流成正比吗??

楼主:
通过变频器拖动能使电机的转矩大于 额定转矩吗?
有人说矢量控制能使电机的转矩大于额定转矩,甚至会达到三倍的额定转矩。
有没有专门用来转矩控制的 变频器?、

网友M:
这种变频器是有的.

网友N:
变频器是有的买

楼主:
指定个品牌和型号啊 老兄!
达到这个功能是用的变频器的哪种控制方式啊???
是矢量控制方式吗???

网友O:
用变频器直接控制转子绕组,定子绕组用接触器作开关直接连接电源,直接可以减小启动电流,在工频范围下任意调节转速,设置参数后可以在很大的范围内调节速度设置时间常数调节启动时间,就可以和转子串电阻和频敏电阻相同的原理来启动电机。

网友P:
转子串电阻启动

楼主:
欣欣向荣: 你好 ! 你的 说法我第一次听说,感觉很新颖,但是这种控制方式你用过没有啊???
并且变频器的电机参数按什么设置啊 ??
是按现在的电机设置吗?
变频器启动和接触器吸合要同时吧!

楼主:
串电阻启动,转子中仍然是感应电压和电流,

而按你的这种方式是通过变频器给转子外加电压和电流,

这样是 不是 不妥啊??

网友O:
用过!因为不是闭环控制硬度有些软,可以用于恒转矩控制。如果只是用于启动用 ,启动完后断开变频器用接触器短接转子回路。用个小点的绕线式电机试验一下。有正反向的变频器旋转磁场要与定子旋转磁场同方向。很灵活的。试验时注意转子电流,不要超过它的额定电流,用变频器限定他的电流。或降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限定转子电流!根据我们平时设定电机方法参照转子参数设定,如果不作调速用频率就用五十赫兹,拉长启动常数,启动时间可以长一点,在控制电流范围内不会造成大电流冲击。

网友O:
这叫有源控制法。应用范围很广。

网友Q:
这么好的帖子

网友R:
  把转子绕组短接,应该可以用变频器启动。可以通过设置变频器的参数来达到启动的要求。

网友S:
把转子绕组短接,应该可以用变频器启动.我们就这样改造的

楼主:
有源控制法,那它的原理就 和直流电机一样了,定子和电枢单独供电。  对这个方法很好奇,我现在没有条件试,有机会一定要试一下。 这个方法就是通过控制转子来控制电机。

要是把转子短接,变频器接定子。这种就是通过控制定子来控制电机。

楼主:
把转子绕组短接,用变频器启动,这样绕线式电机的性能就大打折扣了吧!

这样就不如直接用鼠笼电机代替绕线电机了 。

珠湖:你好! 你忙改造后的效果怎么样啊 ????

网友T(2007-11-02):
我们也正在改软启动控制绕线式电机的启动问题,心里没底呀

楼主:
用软启动,绕线电机的启动转矩就会变小,看符不符合你们要求。

网友U:
主要看你的设备要求启动转矩大不大,如果不大,就如楼上几位朋友说的,把转子绕组短接即可,定子绕组接变频器

网友V(2010-04-28):
可以用,我这里用了N多,就是变频加绕线,主要是做改造

网友V:
我是南昌路方科技公司的,我们的客户都是矿山,选矿厂,基本上全部是绕线滑环电机,大小从22KW-160KW不等,我们做了很多的改进,就是用变频器驱动绕线电机,短接转子,短接转子的时候直接并线,而不是在碳刷上面短接。

变频的优势明显,节能,启动电流小,低速转矩大。

有的客户改了一台以后就继续改好多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