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的【帧】的写法!

楼主(2007-08-21):
小弟遇到了问题  OMRON--CPM2AH
在写上位机的时候写完初始化,当写【帧】的时候 犯难了!
假设 小弟弟想 给PLC一个命令 让其 输入端 0.00闭合

在写帧的时候如下:

@+00+识别码+正文+FCS+*+回车

问题 1.【00】 是固定的吗?
问题 2.【识别码】有40多个 但不知道都是哪些  怎么用。
问题 3.【正文】部分如何写  假设让输入端0.00闭合。
希望大家 给些指点
在线等待······

网友A:
1、00是根据你的PLC的工作站好设置的,如果是1:1的通讯方式,那么00就是固定的;
2、你的这个问题,用WR识别码;
3、"@00WR00000001" + FCS + chr(13) + chr(10),其中FCS要计算。

楼主:
TO:newchp

 谢谢!

小弟有一点不明白

您的   @00WR00000001 中

@ 为 开始符
00 为节点号即为机器号
WR 为命令码
00000 为所指的 0.00输入端
     以上可以这么理解吗?
001  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求各位 帮帮忙啊

网友B:
好像是以0通道开始的1个通道.

网友C:
怎么看不懂?

网友D:
强制0.00的方法:
@00KSCIO 000000+FCS+ Chr(13)

QQ:372968029

网友A:
00000001,前面四个0000表示写数据的通道是0000,写的数据是0001,你把它转为2进制就知道了它是你要求的0。00这个点

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