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回讯?

楼主(2007-08-21):
什么是调节阀的回讯,为什么要加回讯?还有音叉液位开关的测量原理是什么?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调节阀的反馈信号吧。之所以要加反馈信号,是因为可以知道阀门的开关位置,为输出信号做个参考。后面的问题就搞不懂了。

网友B:
音叉液位开关:由晶体激励产生振动,当音叉被液体浸没时振动频率发生变化,这个频率变化由电子线路检测出来并输出一个开关量。它相比浮球液位开关来说,它没有可动部件,那么可靠性就比较高,可以做到免维护,需要注意的是安装方式有讲究。

网友B:
调节阀的回讯:
  一般只有气缸阀(两位式的)带回讯,表示阀是全开还是全关,有单回讯和双回讯两种
   也有一些比较重要的调节阀带回讯,这样操作人员就可以在控制室知道调节阀的阀位和给定的阀位是否一致,

网友C(2008-12-18):
同意一楼朋友的说话~~但是补充~~3楼朋友的~~如果楼主说的是~输入模拟量信号的那种调节阀的话~~是没有什么半开全开的~

是以百分之多少的开度来说明的~~你说的那种调节阀应该是两端阀~~他有两个电磁阀~~一个是半开一个是全开~~这种半开和全开也是根据气动信号来决定阀门的半开和全开的~~727015704我QQ欢迎同行会互相交流`~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