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绝对值编码器与增量型的区别

楼主(2007-08-21):
绝对值编码器与增量型的区别:
使用、输出、等等区别 我不太懂 请各位告知哪里有相关资料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233951
传感器下面有个分论坛可以去看看

网友B:
论坛内有不少旧帖讨论,可以搜索查看。

网友C:
绝对值编码器可以记住当前的数值,因此在断电再送电后还可以从断电前的计数值开始计数;增量型就不行了,没有记忆功能,断电再送电后必须经过一个复位后才从0计数。

网友C:
你也可以到下边地址看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zhyo720211&id=13925

网友D:
还可以到此地址看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293742

楼主:
收到 谢谢 我会仔细研究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