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对传送带上的物体进行识别跟踪

楼主(2007-08-21):
刚刚接受了这个任务,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只听到别人给提示了用线扫描相机
不知这里的高手有什么建议

本人对LabView编程比较熟悉,手头还有NI 的1428采集卡
Basler A302b的摄像头(请问这个是线扫描的吗)
希望可以用虚拟仪器完成任务
高手们给些建议吧

网友A:
用虚拟仪器当然可以的,使用图像处理软件包就可以了,不过NI的这个软件包要购买的

楼主:
我已经弄明白了如何识别静止图象上的物体
只是对运动的传送带上的物体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
识别方法,听别人说什么线扫描相机,微积分什么的
可我觉得都不太合适

我觉得使用拍照-处理图片加伺服传送带可以比较好的
完成这个任务,不知道合适不》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B:
运动控制及视觉结合起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不过你需要检测的物体是什么?需要检测什么因素?检测速度是多少?等等

楼主:
其实就是想做到ABB的分拣机械手的效果

像delta那样高速工作,机构问题应该说不用考虑了

就是不知道视觉应该采取什么方案

物体就是一般的产品,像饼干,化妆品(粉饼),

之类的东西,速度不是很快的,普通吧,机械手如果分选不过来

传送带是可以变换速度的(就这一点我觉得应该使用伺服加同步传送

带)

不知道是否可以,呵呵

图片贴不上来,不是VIP,郁闷

网友C:
如果你的传送带在取像时,可以停下来,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如果不能停,就要想办法,保证每两次取图之间,不能有遗漏的物品,也就是说,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一幅连一幅,没空隙,也没有重叠.当然,用线扫描的是肯定能实现的,就是稍微麻烦一点. 面扫描的应该也可以,只是在保证传送带匀速的情况下,定时出发CCD应该就可以. 没做过此类项目,不对的地方,大家一同讨论.

Basler A302b不是线扫描的.

楼主:
Basler A302b的 A似乎是area的简写,还有L打头的,就是线扫描的了
猜得,呵呵

我想,基于Windows的时间控制都不是很准确,可以使用脉冲数控制,计算出摄像机的处理的图象宽度与控制传送带的电机的脉冲数的关系就行了,这里有一个小问题,图象边缘被拍到部分的物体就不太好处理了

这几天查了不少资料,好像还没见到用什么利用速度积分判断位置的
也许老师一时的想法也不一定是对的

谢谢大家给予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