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高差压 工艺条件下应选什么型的调节阀

楼主(2007-08-21):
由于工艺条件变化,管道压力增加,我厂有三台气动薄膜调节阀在小开度时阀有喘振现象 比较严重。请教各位高手该怎样解决??

网友A:
在差压比较大的情况下,一般选择套筒阀,比如锅炉的上水阀和蒸汽阀。

网友B:
可以选套筒阀,角形阀,蝶阀==,关键看你的要求高不高

楼主:
谢谢以上二位,对阀的要求不算高,有一台调节阀平时开度在10%--20%左右,在事故状态下要求全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