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无正负12V转正负15V左右的元件?

楼主(2007-08-21):
如题,我的电路上现在是正负12V(左右)供电,我想弄出个正负15伏(左右)供电来,请问:有没有这样的DC/DC转换器啊?

网友A:
DC升压较麻烦,更别说是双电源了.建议你使用一个输出为18V AC的双电压变压器经整流后加上7815/7915.

网友B:
如果电流不大,可以考虑TL497。

网友C:
自己用低压电源集成块做个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