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讨论一个程序FX2n

楼主(2007-08-21):
大家看看下面的程序,在T5定时3s后,是如何实现循环的
要求如下:上面梯形图的原题目:有A、B、C三个喷头,要求启动后A先喷5s,之后B、C同时喷,5s后B停止,再过5sC停止,接着A、B同时喷,再过2s,C也喷;A、B、C同时喷5s后全部停止,再过3s后重复前面的过程,当按下停止按纽后,马上停止。

具体程序如下:
LD X000
OR M0
ANI X001
OUT M0

LD M0
ANI T5
OUT T0 K50

LD T0
OUT T1 K50

LD T1
OUT T2 K50

LD T2
OUT T3 K20

LD T3
OUT T4 K50

LD T4
OUT T5 K30

LD M0
ANI T0
LD T2
ANI T4
ORB
OUT Y000

LD T0
ANI T1
LD T2
ANI T4
ORB
OUT Y001

LD T0
ANI T2
LD T3
ANI T4
ORB
OUT Y002

END

其中X输入,Y输出,T定时器,K常数,M辅助寄存器
请问各位,在T5定时3s后,是如何实现循环的
由于不能贴图,请各位谅解。

网友A:
上机试过吗?

网友B:
可以在模拟软件上试一试

网友C:
都是很简单..最基本定时器控制的循环程序~~~~~~~

网友D:
用STL做,顺控很方便!

网友E:
T5定时到后,常闭触点断开实现T0~T5的复位,T0重新开始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