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直流调速系统中,测速电机反馈线的极向接反会出现什么情况?是飞车还是停止转动?

楼主(2007-08-21):
在直流调速系统中,测速电机反馈线的极向接反会出现什么情况?是飞车还是停止转动?

网友A:
有可能飞车,还要看你驱动器支持不支持对信号的反馈。比如原来正确的时候返回的是+5V信号,接反后变成—5V信号了,可能驱动器就收不到信号了。就使劲追,飞车!

网友B:
极向接反,负反馈变正反馈,必飞无疑。

楼主:
多谢各位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