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线圈电磁阀

楼主(2007-08-22):
一直在PLC里面把双线圈电磁的驱动编成长驱,接理说用脉冲触发一下就可,但我老不敢用.用触发怕不可能百发百中,担忧呀!我用长驱也不见的寿命就短.哎,搞不懂厂家为什么发明这么多三位五通双线圈呢?

网友A:
呵呵,使用需要吧,PLC直接控制的线圈?

网友B:
两位五通双线圈就是考虑不要长期通电来设计,否则多一个线圈增加了成本厂家也不愿意。而且,可以防止电压波动等影响,安全及生产工艺需要。
至于其他三位五通双线圈是不同的动作控制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