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楼主(2007-08-22):
PLC型号为CPM2A-CPU61。PC里的程序可以确定没问题。不知道为什么PLC上载到电脑里会出现这个现象。
http://hi.baidu.com/nituizhi/album/item/8d9a4f3b52739be315cecbb5.html
怎么才可以上载到电脑里请高手帮忙!

网友A:
2A 有CPU61的?

网友B:
呵呵???我用的这个就是

网友C:
看不见啊!

网友:
怎么会,就是红字的部分。梯形图怎么会出现助记副。

网友D:
路过,赚一分,顶一下

网友E:
欧姆龙的不熟,想知道.

网友A:
欧姆龙特意为你制作的PLC

网友F:
呵呵,怪事多多!

网友G:
plc的字体文件与你电脑里的字体文件不一致.

网友H(2007-10-10):
有红色就是程序有错吧,不能编译的程序。

网友:
一个网格里不能有两个梯级

网友I:
或者是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I:
是程序有错误的地方

网友J:
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K:
从你上传的程序上看,你写的语句都不完整,还有CPM1A的据我所知好象没有CPU61的吧?CQM1H才有呀?

网友L(2007-11-14):
是程序有错误的地方, 有红色就是程序有错吧,不能编译的程序。

网友M:
那是不是PLC的型号不对原因呢,你可以看一下啊
高手正常会犯低级错误!

网友N:
这个问题我知道,当你拿手编输入程序,有时输入的顺序跟编程软件支持的编程方法不一致,编程软件识别不了,可是PLC可以识别.提上来就会有助记符,而且编程软件认为是错误,编译不了.
这样的问题,只能根据上下程序的对应关系,把红字部分用编程软件重新输入一下,就可以了.